两个独立电源系统之间串接一个二极管

楼主(2014-07-18):
请问大家,有两个完全独立的电源系统,在它们的GND之间串接一个二极管,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共地的方法之一;
有用磁珠,电感,也有用二极管的;
电压是相对的,即使差0.7V,只要能识别出高低电平就可以;

网友B:
这个比较少见。如果是共地。一般用电感或者0欧电阻。未必会有0.7的电压差。你看看2个电源之间有什么联系。如果没有什么特别 的联系。不必共地也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需要完整的系统电路进行分析。

网友D:
小手一抖,经验到手,为了升级,到处游走,纯属路过,不要介意,高抬贵手,立马飘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