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K6外部中断和COIDE请教

楼主(2014-07-18):
各位好:
    小弟在用STM32做按键扫描的时候,将中断配置成双边延触发,但是如何在中断函数中判断当前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中断?暂时没在手册中找到中断状态寄存器

    还有一个问题,小弟使用COIDE 1.7.7 (2014.07.16更新)开发STM32F030K6,工程能编译,使用J-link调试的时候,程序乱跑。不在main.c中的函数不能步入,中断函数不能断点。但是在Keil中就没问题。

网友A:
进入中断后,判断IO电平,区分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中断后,判断IO电平,区分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触发;

3Q,我咋就把这个方法给忘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Q,我咋就把这个方法给忘了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