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uV信号放大单电源供电抬升REF问题

楼主(2014-07-18):
请教一个问题:
问题1: 微伏级弱信号如果用单电源仪表运放放大,如果输出的REF接地的话,当不断减小输入信号,小到一定程度后输出就不变化了(这时候输出的值还远大于芯片的Offset Voltage)。是否可以通过给REF一个抬升的固定电平来避免这个问题。
问题2:微伏级弱差分信号是用AD8237这种仪表运放效果好还是用两片ADA4528搭建仪表运放效果好?analog对ADA4528的描述感觉很天才。指标非常强悍。

网友A:
问题1,输出不变化了不对劲,找一下原因,比如供电范围不够。如果真是电平偏离则可以用抬升REF的方法补偿。
问题2,AD8237指标比较差,噪声也大,不能满足放大微伏信号的目的。

网友B:
ref是可以用来提供偏置的。如果输入不在范围之类可以计算下然后给REF合适的参考

网友C:
即使轨对轨,你输入0,输出也不会完全轨对轨啊,电源负输入端尽量加点负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输出不变化了不对劲,找一下原因,比如供电范围不够。如果真是电平偏离则可以用抬升REF的方法补偿。 ...

如果用ADA4528的话,当测量信号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都很小的时候,单电源确实麻烦啊。

下图看噪声AD8237噪声确实大了点。有没有更好点的仪表运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ADA4528的话,当测量信号共模信号和差模信号都很小的时候,单电源确实麻烦啊。

下图看噪声AD8237 ...

仪放性能都不行,不如自己用ADA4528-1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