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霍尔开关型芯片关键参数和使用要求

楼主(2014-07-18):
     我们主要是采用霍尔检测马达转速,马达速度在30000RPM~60000RPM左右,因为每转有多次磁铁磁性变化,转换为霍尔芯片要求频率1kHz~10kHz,对于霍尔IC有疑问,没有找到详细资料说明以下问题: 1、霍尔IC开关的响应频率。2、由于电机本身的电流产生磁场,霍尔芯片会不会受到干扰,在应用中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干扰。
      在Allegro和Honeywell官网有一些资料,主要是英文的,但还没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A:
1、这些应该就是啊

2、霍尔传感器内部有一定的滤波,一般的干扰不用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些应该就是啊

2、霍尔传感器内部有一定的滤波,一般的干扰不用怕了;

这是Allegro的芯片参数吗?哪个型号的?我找到的Allegro芯片如A1126和A3245规格书只有Chopping Frequency参数,没看到Swtching Frequency参数。

网友B:
霍尔IC选型表

霍尔IC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IC选型表

能提供技术支持吗?我们客户指定用MST的,前两天刚和供应商沟通技术问题,没有提供参考资料。在MST官网也找不到相关资料,比较讨厌这样的公司和产品,不能在研发阶段确认相关使用要求,将来出了问题再怎样分析测试都于事无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提供技术支持吗?我们客户指定用MST的,前两天刚和供应商沟通技术问题,没有提供参考资料。在MST官网也 ...

可以的,QQ:1094642907        郑先生:189483149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QQ:1094642907        郑先生:18948314942

你们主要推荐哪个型号?
我是研发部的,明天让采购联系你,不过如果价格或技术支持不好那我就没办法。

楼主(2014-10-08):
    不好意思这么久了这个帖子还没有结贴。
    8月初换供应商没有能提供关于MH282足够的技术支持。
    8月下旬Magntek麦歌恩原厂来过我们公司两次带来了高斯仪也提供了技术支持,让我们提高不少。
    一些霍尔芯片如MT4103提供参数Maximum Switching Frequency可以评估问题1。
    问题2涉及到磁铁磁场强度、霍尔芯片参数、电机漏磁强度和安装距离几个方面因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评估。我们项目中磁铁是客户的没有提供规格书,我们只能用高斯仪实测然后留一些裕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么久了这个帖子还没有结贴。
    8月初换供应商没有能提供关于MH282足够的技术支持。
    8 ...

技术支持和售后问题是不同概念的,没有买过供应商的IC,供应商怎么可能解决你们的售后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支持和售后问题是不同概念的,没有买过供应商的IC,供应商怎么可能解决你们的售后问题呢! ...

    我想知道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的区别,可是在百度还没找到。
    我现在所处的行业,很多项目是需要和客户合作的方式去做,很多项目前期没有开发费甚至只是配合客户做功能板我们也要做项目。我们需要的一些开关电源方案芯片供应商也要有原理图和BOM,个别还提供演示板。
    霍尔芯片显然不能等同于电阻电容那样很基础的元件,我们还不能确定霍尔芯片是否适用于我们的项目当然不能先购买。如果先买了霍尔芯片供应商才提供所谓的技术支持或售后服务,然后确定霍尔芯片不合适再退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的区别,可是在百度还没找到。
    我现在所处的行业,很多项目是需要和 ...

原理图和方案这些当然可以提供啦,但是叫供应商拿你们的电机发给原厂检测,奇怪的是供应商没出过IC给你们,IC就肯定不是跟供应商拿的了,出问题了自然叫你们的供货商解决了。供应商怎么可能浪费人力,财力和时间帮你们的供货商解决他们要负责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的区别,可是在百度还没找到。
    我现在所处的行业,很多项目是需要和 ...

技术支持简单就是你们还没用,在设计阶段供应商解决你们的问题。售后问题:你们已经跟别家供应商拿了,现在测试有问题了,要新的供应商(没供过IC)帮你们寄电机到原厂那边测试,这就属于售后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和方案这些当然可以提供啦,但是叫供应商拿你们的电机发给原厂检测,奇怪的是供应商没出过IC给你们 ...

我们只和原来的供应商拿了样品没有批量买货,样板阶段遇到技术方面问题需要技术方面评估,原来的供应商支持不好。找了你们价格有优势希望后期从你们这里采购,当然技术方面就需要你们支持,结果就是目前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支持简单就是你们还没用,在设计阶段供应商解决你们的问题。售后问题:你们已经跟别家供应商拿了,现 ...

    前面已经说过只是和以前供应商拿了样品还不到来货的阶段,这样的情况下换新供应商要求技术评估测试也算售后我不能接受。
    不能合作就避免过多的争论了,不想说太多,我们各自安静吧!

楼主(2016-01-31):
已删除个人资料。

网友C(2016-12-07):
@排山倒海  LZ,MT4103对应的磁铁尺寸多大啊,目前我也在做电机转轴位置检测;谢谢

楼主(2017-01-08):
引用 网友C:
@排山倒海  LZ,MT4103对应的磁铁尺寸多大啊,目前我也在做电机转轴位置检测;谢谢 ...

    MT4103的Magnetic Operating Point最大值为230Gs,设计要保证霍尔检测到的磁感应强度大于230Gs并保留余量。
    磁感应强度不一定与磁铁尺寸成线性比例关系,而且霍尔与磁铁的距离是影响实际强度的关键因素,需要找磁铁规格书评估,并且用高斯仪等仪表实际测量装配后真正磁感应强度确定。
    注意MT4103是单极性霍尔,装配磁铁还需要固定磁铁南极北极方向,不想确定磁铁方向要考虑用多极性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山倒海  LZ,MT4103对应的磁铁尺寸多大啊,目前我也在做电机转轴位置检测;谢谢 ...

你的关键要求是转轴位置检测还是转速检测?我们之前选择单极性的MT4103是测转速而且从成本较低考虑的。我印象中好像无刷电机里用锁存霍尔(也有称号为双极性霍尔)的,无刷电机就涉及检测位置和转速,我没做过无刷电机设计不了解具体原因,可能从技术角度用锁存霍尔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