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滤波电路的特征频率仿真值和计算值为什么相差比较大?

楼主:
滤波电路的特征频率计算时是用公式f=1/√(R8R7C4C5)进行计算的,结果是7.96Hz。而仿真时,利用波特图选取0db时的频率23.6Hz作为特征频率。
请问计算有误吗?若无误,那么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若有错,则错在哪?
附件里有原理图,仿真是用Proteus做的
谢谢

原理图

原理图

仿真文件

楼主(2014-07-18):
f=1/√2π(R8R7C4C5)
上面写错了

网友A:
仿真幅频图?
0db?怎么选的?

楼主:
利用光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幅频图?
0db?怎么选的?

是利用光标的
图在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f=1/√2π(R8R7C4C5)
上面写错了

根号放2pi后面

网友C:
是不是算错了。或者仿真时候忽略了什么。另外仿真里面是会有公式计算的。可以看下那公式如何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号放2pi后面

:L我又写错了,算的时候2π是在根号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算错了。或者仿真时候忽略了什么。另外仿真里面是会有公式计算的。可以看下那公式如何算。 ...

请问特征频率会因为电路有直流偏置而发生变化吗?还有测量时能直接测出特征频率吗?

网友C:
如果偏置不合适可能连波形都出不来。测量可以测出特征频率的。看他的A,F特性曲线变化就知道了。注意。特征频率!=截止频率

网友D:
那就宁愿相信仿真结果

网友B:
这个叫"特征频率",似乎不大妥当。

用人性化点软件,AC仿真后,几乎所有想看的参数都有了。否则用鼠标托标线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