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KIT - 050 PSoC 5开发板连接电脑总是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14-07-18):
CY8CKIT - 050 PSoC 5开发板连接电脑总是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在PSoC Creator软件里面点击program后没有开发板的信息,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驱动没有装好!你的pc的系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有装好!你的pc的系统是?

已经好了,是USB连接线坏了,谢谢

网友A:
不客气我遇到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