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上显示图片

楼主(2014-07-18):
在dsp上显示的图片是歪的,比如说显示一个256x256的灰度图片能显示,但是显示465x310的图片就是歪的了

网友A:
你指的是在Graph上显示是吧
最好贴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在Graph上显示是吧
最好贴图出来

现在又有一个新问题了,就是采集显示YUV的图像对UV做处理时 for(i=0;i<576;i++)

for(j=0;j<360;j++)
                {
*(unsigned char *)(out_mem_u + i * 360+j)=        *(unsigned char *)(in_mem_u + i * 360+j);
*(unsigned char *)(out_mem_v + i * 360+j)=        *(unsigned char *)(in_mem_v + i * 360+j);
                }
这是对UV的处理,就是从采集后显示,但显示处理有色差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