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基于32控制步进电机的求助帖

楼主(2014-07-18):
因为对于32的库不熟悉,相关参数数值传递不知道该从何下手,目前要用32实现对2相四线步进电机的控制,(其实就是输出1、0、1、0),并实现用电脑对电机的控制(使用串口),程序该怎么下手,初始化串口、时钟、然后怎么把这四个高低电平信号传出去?有点纠结,求指导

网友A:
控制步进电机,不用驱动器么?
如果有控制器的话,只要有两个IO,一个控制方向,一个发出脉冲频率。

网友B:
用定时器可以分出你想要的频率(即速度),将该频率从一个引脚输出,将该输出引脚接到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步进电机,不用驱动器么?
如果有控制器的话,只要有两个IO,一个控制方向,一个发出脉冲频率。 ...

有驱动器,只是不知道怎么用32去写程序,现在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可以分出你想要的频率(即速度),将该频率从一个引脚输出,将该输出引脚接到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脚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可以分出你想要的频率(即速度),将该频率从一个引脚输出,将该输出引脚接到步进电机的速度控制脚 ...

恩,已经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