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SP 28335 /CCS5.3 的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7-18):
打开CCS5.3,接上开发板TMS320F28335,debug例程(cputimer0)时,出现如下问题,连不上,没能解决,这是什么原因啊,怎样解决呢?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600 @ 0x0)
A required dynamic library could not be located.
The library isn't on the search path.
(Emulation package 5.0.872.0)

网友A:
看到曾经也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新手上路 急需解答!!!

网友A:
个人觉得是CCS安装问题

CCS中文使用大全

楼主:
求解答啊!!!!!!

网友B:
说的很详细啊,需要的动态库没有搜索到,可能和你workspace的位置设置,和Include包含搜索的子目录有关,上面应该有相应的找不到的.h文件的名字,加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详细啊,需要的动态库没有搜索到,可能和你workspace的位置设置,和Include包含搜索的子目录有关,上 ...

貌似是这个原因额。

网友C:
先帮着顶起一下的吧,很不错的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