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CD1602显示移动字符时很模糊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4-07-18):
3  19964LCD1602显示移动字符(或者连续快速变化的数字)时很模糊,静态字符时很清楚,移动时清屏或者加入空白显示都没有作用,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刷新速度的问题吧

网友B:
液晶响应慢,没辙!过去用10ms的单色液晶显示器试着跑开源的小强屏保,只能看到几团黑影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新速度的问题吧

你指的是液晶内部的刷新率吗?那我们也控制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响应慢,没辙!过去用10ms的单色液晶显示器试着跑开源的小强屏保,只能看到几团黑影在动~ ...

就没有办法解决吗?显示连续增加或减小的数字时,真不如数码管效果好,变化的数字停下来才看的清楚

网友C:
延迟函数设置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