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ltium 问题求解

楼主(2014-07-18):
这块板上单片机上部画不了蓝线,红线是可以,求解怎么可以画蓝线

网友A:
顶层底层?过孔?

楼主:
底层,只有底层那一块区域画不了线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选BOTTON。还是在top层?如果不是你把那几根乱的蓝线删了,重新再画

楼主:
此处蓝线走不过去~真的很奇怪,以前没碰到过

网友C:
有个东西挡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东西挡在那里?

不会吧,难道还能随PIC的移动而移动~图层全开!啥东西也没发现~我再找找

网友D:
把四周的器件(可以保留连线)删除掉,重新导入一次吧。

网友E:
规则里间距太小了,被规则限制住了。
你这封装是标准的吗,间距真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规则里间距太小了,被规则限制住了。
你这封装是标准的吗,间距真么小。 ...

除了上方不能画之外,另外三面都可以画,应该不是间距规则,画线间距我都改成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四周的器件(可以保留连线)删除掉,重新导入一次吧。

你这个想法应该可行,因为我另开一个工程画就没出现什么问题,真心搞不懂这是什么状况,可能两张板的规则有哪里不一样了,毕竟前后改来改去

网友F:
安全间距太小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难道还能随PIC的移动而移动~图层全开!啥东西也没发现~我再找找

貌似有个隐形的东西挡在那里了~

网友H:
粉红色的框框,应该是机械特性层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修改规则,间距什么的

网友I:
传一份原始档,让其他人打开看看,应该可以判断大概的问题。软件还是设置。。。。。。。。。

网友J:
如果文件是经常改动规则什么的,很容易导致文件损坏,特别是不同版本格式的转来转去更容易损坏,实在找不到原因就是文件损坏了,要重新建立一个新文件重新画;我也经常遇到这样莫名其妙的问题,最后才发现,protel99到Altium版本都有这种通病,就是一个文件经常修改它的规则什么的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想法应该可行,因为我另开一个工程画就没出现什么问题,真心搞不懂这是什么状况,可能两张板的规则 ...

文件损坏了,重新建立一个新PCB文档吧,protel到Altium就有这种通病,改板过程中不要随便去更改规则,总感觉经常修改它的规则会导致文件精神错乱似的什么问题都有,最终只要重新建文档重新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文件损坏了,重新建立一个新PCB文档吧,protel到Altium就有这种通病,改板过程中不要随便去更改规则,总 ...

我觉得您说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K:
楼主你的这个封装有问题吧,间距那么小,底层阻焊层都连到一起了,中间不能喷绿油,到时所有引脚都连到一起了。

网友L:
芯片下方的那个粉色的框框应该要删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