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改装自动温控器混点分

楼主(2014-07-18):
近来无聊,决定把普力马的手动温控改为自动温控,并把FM、蓝牙免提和MP3集成在一起控制,发几个主要的子程序模块吧,包括18B20的读写、按键扫描、EEPROM的读写,供有兴趣玩玩的参考下吧:主控芯片 M8
//---- DS18B20复位 ----
void DS18B20_reset()
{
        OUTPUT(DDRB,DQ);   //DQ设为输出
        CLR(PORTB,DQ);     //DQ拉低电平
        delay_us(680);     //延迟500us
        SET(PORTB,DQ);     //DQ置高电平
        delay_us(50);      //延迟40us
        INPUT(DDRB,DQ);    //DQ设为输入
        while(PINB&BIT(DQ));
        while(!(PINB&BIT(DQ)));
}

//---- DS18B20写字节 ----
void DS18B20_write(unsigned char dt)
{
        unsigned char i;
        OUTPUT(DDRB,DQ);     //DQ设为输出
        for (i=0;i<8;i++)
        {
                CLR(PORTB,DQ);     //DQ拉低电平
                delay_us(10);      //延迟10us
                if (dt&0x01) SET(PORTB,DQ);
                else CLR(PORTB,DQ);
                delay_us(50);      //延迟40us
                SET(PORTB,DQ);
                delay_us(2);       //稍微延时
                dt>>=1;
        }
}

//---- DS18B20读字节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
{
        unsigned char i,T;
        for (i=0;i<8;i++)
        {
                T>>=1;
                OUTPUT(DDRB,DQ);   //DQ设为输出
                CLR(PORTB,DQ);     //DQ拉低电平
                SET(PORTB,DQ);     //DQ置高电平
                delay_us(1);
                INPUT(DDRB,DQ);    //DQ设为输入
                if (GET(PINB,DQ))  //读入DQ值
                {T|=0x80;}
                delay_us(100);     //延迟70us
        }
        return T;
}

//---- DS18B20测温 ----
unsigned int Get_Temp()
{
        unsigned char TL,TH;
        DS18B20_reset();     //DS18B20复位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ROM
        DS18B20_wri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B20_reset();     //DS18B20复位
        DS18B20_write(0xCC); //跳过ROM
        DS18B20_write(0xBE); //读取RAM

        TL =DS18B20_read();  //读温度值低八位
        TH =DS18B20_read();  //读温度值低八位
        DS18B20_reset();     //DS18B20复位
        return(((TH<<8)|TL)*0.0625);  //0.0625=xx;0.625=xx.x;6.25=xx.xx
        //return((TH*256 +TL)*0.0625);
}
//========================= 分割一下吧 =========================
//---- 按键扫描 ----
void scan_key()
{
        //--- 扫描KEY1
        if (GET(PINC,KEY1)==0)    //KEY1按下否
        {
                if (L_set==0)
                {show_led(NowTemp);}
                else
                {show_led(SetTemp);}      //LED显示10ms作为消抖
                if (GET(PINC,KEY1)==0)  //再查KEY1按下否
                {
                        N_dl =0;
                        while (GET(PINC,KEY1)==0) //KEY1释放否
                        {
                                N_dl++;
                                if (L_set==0)
                                {show_led(NowTemp);}
                                else
                                {show_led(SetTemp);}
                                if (N_dl>30)            //按下超过300ms,标记为长按
                                {
                                        L_long =1;
                                        break;
                                }
                        }
                        keyproc(1);    //去键值处理
                }
        }
       ....
        //---- 扫描KEY2
//======================== 再来割一下 ===========================
//---- 写EEPROM ----
void EEPROM_write(uint epadd,uchar epdata)
{
        while (EECR &(1<<EEWE))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EEAR = epadd;     //设置地址
        EEDR = epdata;    //设置数据寄存器
        EECR |=(1<<EEMWE);
        EECR |=(1<<EEWE);  //启动写操作
}

//---- 读EEPROM ----
uchar EEPROM_read(uint epadd)
{
        while (EECR & (1<<EEWE))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
        EEAR =epadd;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CR |=(1<<EERE);    //启动读操作
        return EEDR;
}

//----读取eeprom储存初值
        SetTemp =EEPROM_read(0x01);
        N_step =EEPROM_read(0x02);
        if ((SetTemp<20)&&(SetTemp>40))
        {SetTemp =24;}
        if ((N_step<0)&&(N_step>5))
        {N_step =2;}
        //==============
                else             //设定状态下,短按KEY3切换温度/回差设置
                {
                        if (L_set==1)
                        {L_set =2;}
                        else
                        {
                                EEPROM_write(0x01,SetTemp);  //写入设置温度
                                EEPROM_write(0x02,N_step);   //写入设置回差
                                L_set =0;
                        }
                }

说明一下:
K1:减; K2:加; K3:模式切换/长按设定目标温度与回差温度
测试步骤:
1、长按K3,进入设定温度状态,加减设定目标温度;
2、再短按K3,设定回差温度;设定好后再短按一下K3保存设置;
3、非设定温度状态下,短按K3用来切换FM、BLUETOOTH和MP3功能(用双刀双掷信号继电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