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2014-07-18):
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设计

三极管放大电路已是昔日黄花。
懂得四则运算和欧姆定律就能看懂此念旧之帖。
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没有准确的标准计算方法。因为不同的三极管放大状态的压降不一样;就算同一个管,在不同频率和电流等工作条件下也不一样,就取一个经验值计算出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就有不确定性,再据此计算的电路参数当然也有不确定性。还有一些参数采用经验系数,有的需要在实际电路中调整。

网友A:
我咋觉得上胖下瘦的失真原因,没说到点子上去呢?

网友B:
三极管放大电路,会算最大动态输出就可以了.

但这些电路,基本没有实用价值.

真正的实用电路,都是负反馈电路.

已经无需关心摆动范围问题.

会设计功放的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但教科书,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给学生指出,紧紧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懂.

所以,想学习模拟电路,应该从功放做起,无论你是否看的懂电路,但随着不断摸索,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而国产教科书连功放都不会设计,是肯定的.

因为它们连功放电路,无需像单三极管放大电路需要考虑摆动范围的问题,都不说,肯定是因为它们根本不懂的缘故.

网友C:
回楼上,你很讨厌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放大电路,会算最大动态输出就可以了.

但这些电路,基本没有实用价值.

你很讨厌

网友D:
怎么闻着有些菜的味道儿

网友E(2014-08-26):
求共享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