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大神,请教该图是滤的什么波

楼主(2014-07-18):
最近看到一个滤波器,不知道这个滤波器的参数是怎么得来的,请大神指点,该电容全部为X2安规电容,设备用在UPS上面,主要作用滤波,请大神赐教如何计算

楼主:
A,B,C为三相星形输入,N为中性线,三相五线,请大神赐教

网友A:
EMI滤波器的参数计算貌似比较复杂。需要根据实际EMI测试情况,先将共模和差模分量分开测试比较,确定EMI超标的主要因素是共模还是差模分量。有针对性的改进滤波器参数,应对共模干扰/差模干扰。

网友B(2014-08-30):
科普一下:输入380V各相应标称为…R、 S、 T。输出:U、V、W。
什么ABC?还EF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