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单片机的PICKit3

楼主(2014-07-19):
        昨天刚买的一个PICKit3,到了之后,回来插上电脑,提示更新什么AP之类的,更新完之后就提示PK3Err0038: Failed to initialize PICkit 3.这个是咋回事???我百度了一下,有的说坏了??有的说要重新更新固件......可是这两件事,我都没法做啊,不可能我来修和更新固件吧,刚买回的来..............求解决啊.....难道发回去叫他们修么....

网友A:
感觉还是ICD3好 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ICD3好 谁用谁知道

ICD3不能脱机烧写啊.....而且比较贵...

网友B:
光插KIT3吗?有没有接板子?我用过KIT3,没出现这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插KIT3吗?有没有接板子?我用过KIT3,没出现这情况啊!

没有接,就插了烧写器.....

网友B:
插上板子试下。

网友C:
先排除线缆问题,然后检查有没有锡渣之类的短路,然后再连,再不行就手动更新固件,MPLAB IDE的pickit3选项里有手动更新的选项……
你买的是原装的还是D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线缆问题,然后检查有没有锡渣之类的短路,然后再连,再不行就手动更新固件,MPLAB IDE的pickit3选项 ...

听说过国产原装的么....没错就是国产原装.....这并不是更新不更新固件的问题,是把PICkit3插到电脑上。。。一点反应都没有,你懂我反应的意思么,就是任何硬件插到电脑上那个设备管理器应该可以找到这个硬件的,PICkit3木有....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出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说过国产原装的么....没错就是国产原装.....这并不是更新不更新固件的问题,是把PICkit3插到电脑上。。 ...

好吧,我明白了,因为我见过“原装进口”的STC单片机……
换个USB线
设备管理器,“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如果还是连个带问号的设备都没找到的话……只能默哀了

网友D(2015-07-01):
原装的太坑人了,老是无缘无故死机,固件也老是出问题。我去年在电子市场听那里的老板说国产原装的不会掉固件,也不会死机,价格比原装的还便宜很多,忽悠着忽悠着我就买了1个,发现真的不会掉固件呢,也不会死机!昨天同事在某宝上买了个,和我的一模一样,价格竟然比我买的便宜一倍,现在这东西掉价也太快了,我都无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太坑人了,老是无缘无故死机,固件也老是出问题。我去年在电子市场听那里的老板说国产原装的不会掉固 ...

这么好,能不能贴一下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能不能贴一下地址

网上一搜一大把,我同事在这个店里买的,我也准备再买一个,公司一个家里一个,省得拿来拿去了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4.IJryg1&id=15060044982&ns=1&abbucket=5#detail

网友F:
估计是要更新软件了  可电话15899762047和我沟通 我这有升级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