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LE蓝牙模块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4-07-19):
各位朋友好,小弟正在做一个物联网项目,需要用到BTLE蓝牙模块,没有特别的功能需求,重要的是用在工业领域,需要产品质量稳定,了解到Microchip刚刚推出一款RN4020,但是找他们代理商询价有点贵。
听说21ic大神很多,希望帮忙推荐几款质量好的蓝牙模块多选择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A:
天线求搭,贴片的,FPC/弹片的,同轴线的,外置的,应有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有2.1 3.0 4.0  4.0只适合安卓4.3以上 和苹果

请问是否了解比较稳定的做BTLE模块的厂商?

网友C:
你是要单模的,还是双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单模的,还是双模的?

单模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单模BLE,目前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有 TI的CC2540方案和Nordic的nrf51822方案。 CC2540是51核价格更便宜,nrf51822是ARM核功能更强大。

网友D(2015-03-26):
有比2540更便宜的BT吗?

网友E:
CC2541比CC2540更便宜一点

网友E:
也可以考虑下博通的BCM20736

网友F:
CYPRESS 低功耗蓝牙 (BLE)

网友G:
该蓝牙模块几乎不要写单片机程序,这个模块通过蓝牙传数据给android和IOS系统的手机,支持双模,
利用手机作为数据处理和显示。开发容易。有意联系QQ:6490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