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运放

楼主(2014-07-19):
我是个新手,请教关于运放的问题:一个运放电路的放大倍数是由电路中运放的增益直接给定的(比如运放的开环增益是40db,那么如果输入是1V,输出就固定是100V,即100倍),还是由外围电路运用虚端虚断的概念计算的放大倍数?如果是由外围计算得到,开环增益指标有什么用?

网友A:
开环增益指该运放未加任何负反馈时的增益,也就是该运放作为放大器使用的最大增益。
加上外围电路,通常就是加上了负反馈,此时该运放(连同负反馈电路)构成的放大器的增益小于运放的开环增益。
只有开环增益很大,施加的负反馈又比较深,同时运放工作于其线性范围内,所谓虚断虚短才成立,否则不能成立。

网友B(点评):
呵呵,看来你是一点都不懂啊!本大师都白教你了。如果你的说法,代表了国产教科书的说法,那么如此看来,错误可不仅仅是那些已经错误的那些了

网友C:
不同运放、同一型号的不同运放、同一运放在不同条件下,开环增益是不同的,即变化比较大。而闭环增益就比较确定,这就是以前说的负反馈可以增进电路稳定性。
另外,开环增益大小是频率的函数,开环增益指标是在直流或超低频率下的,很多运放甚至在几十Hz的低频下,其开环增益都下降很多。

楼主:
明白了,谢谢版主的支援!

网友D:
一个放大器的开环是内部决定的。闭环可以根据外部自己设定。闭环构成的反馈可增加稳定性

网友E:
开环增益是描述一个运放最大放大能力的指标,实际使用是要经过负反馈进行可控性操作的,这样肯定要在他的能力之内,也就是根据虚短虚断以及电路的KCL,KVL定理计算的了。同时该运算的放大比例要在该运放的放大能力内,即开环放大能力内。开环增益:负反馈增益越大,该电路越能快速进入稳定状态。这就体现在了运放的增益带宽积:lol其实很好理解的,是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另外想问下的是,运放外围反馈电路如果设计时选取的元件值比如反馈电阻值不对的话,会不会产生很大的输出电压,危及其它组件?我曾经在调别人的一块板子的时候,错将470欧的电阻错焊成470K的电阻(忘记哪个焊哪个了,反正就这两个好像),坦电容炸的撞飞到天花板上去了,到现在有心理阴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另外想问下的是,运放外围反馈电路如果设计时选取的元件值比如反馈电阻值不对的话,会不会 ...

危及其它组件是有可能的,不过,小功率的器件一般问题不大。
钽电容炸了,不算什么。钽电容没有很大的个子。铝电解电容炸了,比钽电容厉害得多。搞开关电源的工程师绝大多数都炸过管子或者电容。没炸过管子,不好意思说是搞开关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危及其它组件是有可能的,不过,小功率的器件一般问题不大。
钽电容炸了,不算什么。钽电容没有很大的个 ...

哈哈,看来版主该全身是伤了。意思就是说功率低,即便电压升很高,电流跟不上来,也基本不会危及其它组件了?

网友F:
op的差分增益,算是开环的一部分,实际电路的增益是由反馈糸数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