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目三直线行驶,教练让我抖方向盘,完全不理解!

楼主(2014-07-19):
本来直线行驶,就不应该动方向盘的吗,教练却让我们加紧胳膊,抱住方向盘轻轻抖动,感觉太扯淡了!
我们好几个人都问为什么,教练就只说让我们照着做,也不说为什么!

我猜测要么是车子磨坏了,齿轮缝隙太大,
要么是怕路不平,车子跑偏。
可不管为什么,都应该是小幅度调整啊,也不应该抖啊。

不理解,完全不理解!

网友A:
楼主说的科目三应该是长训吧。
怎么个抖法? 开车过程中一直抖吗。 问也不说,这个教练太不称职了。
估计跟车况有关系,让你们找找感觉。

我们那时候问教练怎么保持车子在路中间直行,教练说:凭感觉 :lol

网友B:
:lol  还可以抖油门刹车不,  抖脚男。

网友C:
看来LZ平时不摸车的,等你在路上开一段时间久明白了。路可能不直、不平、车可能跑偏,就像人走直线都是在不停修正过程中完成的

网友D:
抖刹车那是人肉abs
不明白你们师傅是啥意思,抖方向盘也消不了回差

网友E:
为了提升你的压力测试呀。

网友F:
长见识额

给点意见好不好!

网友G:
怎么我考的时候就没这么多事呢

网友H:
方便把控?确实不能理解。

网友I:
还真没听说“抖”的啊,我前些日子刚考的。话说我熄火了考官也让过了,哈哈!人品爆发!

网友J:
这个容易理解,老师傅年纪大了所以手会发抖,为了不凸显这个毛病所以让你们一起抖。

老手都是一只手扶方向盘的,胳膊不会去用劲更不会没事抖着玩,你自己开久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科目三应该是长训吧。
怎么个抖法? 开车过程中一直抖吗。 问也不说,这个教练太不称职了。
估计跟 ...

教练没具体说原因,就是让一只小幅度的抖动!

其实我开车也是——凭感觉!: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抖油门刹车不,  抖脚男。

: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LZ平时不摸车的,等你在路上开一段时间久明白了。路可能不直、不平、车可能跑偏,就像人走直线都是在不 ...

首先我告诉你,别人不才,但两轮、三轮、四轮、六轮我还是都开过的!

本身车的方向盘都是有误差的,路面倾斜也会导致车跑偏,的确需要小幅度调整。

但我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要“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抖刹车那是人肉abs
不明白你们师傅是啥意思,抖方向盘也消不了回差

我感觉也是,一边抖还是要一边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真没听说“抖”的啊,我前些日子刚考的。话说我熄火了考官也让过了,哈哈!人品爆发! ...

熄了火??考官让过??

现在不都是电脑评分吗,考官说了不算的啊!
科目三可以熄火,但熄火后三秒内要摘成空挡,然后重新起步,否则扣一百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容易理解,老师傅年纪大了所以手会发抖,为了不凸显这个毛病所以让你们一起抖。

老手都是一只手扶方向 ...

:L老年中风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我告诉你,别人不才,但两轮、三轮、四轮、六轮我还是都开过的!

本身车的方向盘都是有误差的,路面 ...

这样看,你真的是开车少,也不注意观察,不是因为方向盘有误差,因为很多新手学车,上车后,抓着方向盘不知道打方向,以为车一直走直线,一不小心就跑偏了,或者打方向一下子就打过了,掌握不好度。让“抖”方向盘,实际上不是抖,相当于提醒要及时修正跑偏,同时熟悉操作方向盘。也就是打基础。
我学车那会儿,有个短时间,教练专门让练习打方向,很多人之前都没摸过方向盘。
另外看你的意思,你觉得我瞧不起你了,其实没有。我说你平时不摸车,是指开车很少,如果开5000公里以上,再回头想想最初开车的情况就明白了。偶尔开一下,开个几公里。和没开差不多

网友C:
刚学车的人(少数天赋好的除外),多数觉得脑袋反应不过来,不是忘这儿就是忘那儿,就比如练车时停车:踩离合,踩刹车,挂空挡,拉手刹。就这个过车都得教练在旁边看着说几次,还有忘拉手刹的。我练车时,另外的教练的学员出现,停车时没挂空挡,也没拉手刹,下车换人时,车撞墙上了。教练没在车上属于违规,主要是已经练过直线前进后退,教练觉没事了,在练倒库移库时出事了。
还有上车不放手刹直接挂档走的,科目二考试时,VIP学员(多交钱,随时练车,通常一个教练带5个学员,普通的就一个教练带30个学员或者更多)上去就挂了,她自己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车前后一晃,就判不合格了,我们分析是,车熄火了,打火时,没挂空挡也没踩离合,一打火,车就前进,没打着,车就后退了一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熄了火??考官让过??

现在不都是电脑评分吗,考官说了不算的啊!

科目二确实是电脑评分,我说的是科目三的考试,全凭坐你旁边的考官说了算了。我当时拐弯时就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看,你真的是开车少,也不注意观察,不是因为方向盘有误差,因为很多新手学车,上车后,抓着方向盘不 ...

我也没什么显摆的意思,就是觉得这抖方向盘没啥用!
觉得考官有句话说的很对“车太旧了,抖抖没坏处”
再就是科目三昨天通关了,抖过去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I:
科目二确实是电脑评分,我说的是科目三的考试,全凭坐你旁边的考官说了算了。我当时拐弯时就熄火了...[em ...

科目三现在也是电脑评分了,跟车的安全员只负责安全,或者是中途失败他帮你把车开回来!

网友K:
今年才考完驾*,没听说考科目三要抖反向盘

楼主:
管TN的,反正是考过了!
抖不抖的以后买车了再说!

网友L:
新手大都画龙,多开开就好了

网友M:
既然是抖动就有频率,肯定不是让楼主以50赫兹频率抖动,零点几秒一个周期或是几秒一个周期是可以实施的。
估计是让楼主去体会方向盘控制的效果,也就是培养车感。

网友N(2016-03-17):
楼主,你过了吗?就是握着方向盘一直抖动的吗?可以过?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过了吗?就是握着方向盘一直抖动的吗?可以过?

哈哈,你这坟,挖得厉害。
楼主,车子都买了,拉妹子车震去了。
:D
@huangqi412

网友P:
你上路的经验明显不够~

就算你不转动方向盘,路面也会有高低,轮胎只要有高低就会左右偏转,就会产生直线的误差。

所以要你握方向盘修正..

去找一部动画"头文字D"看人家怎麼开车的.想当年我也看这部动画在做甩尾的,车子在路上可以180度横转,四轮还会翘两轮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O:
哈哈,你这坟,挖得厉害。
楼主,车子都买了,拉妹子车震去了。

B哥车震老司机  给楼主传点经验:lol       话说武汉那个湖好玩,上次去武汉开车在里面兜了好几圈,到处是路在湖中间。

网友Q:
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吧

网友R(2019-02-27):
我可以跟你说你们教练还是很负责的。我科三考试两次都是挂在车身抖动上面的。结束问安全员,安全员就说因为没有左右抖方向盘。后来才知道那辆车有问题

网友S(2024-02-04):
https://bbs.21ic.com/icview-33577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