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如何产生30V的脉冲信号

楼主(2014-07-19):
想要使用PMOS,在PMOS的源极接30V的稳定电压,为了能够导通PMOS,想到在栅极输入一个高电平30V低电平18V左右的一个脉冲信号,可以使用什么方法。在网上找了很多IC但是一般都没有这么高电压的

网友A:
不一定要使用PMOS,用NMOS也可以。
可以30V电源电压工作的集成电路太多了,怎么能说“找了很多IC但是一般都没有这么高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使用PMOS,用NMOS也可以。
可以30V电源电压工作的集成电路太多了,怎么能说“找了很多IC但是一般都 ...

使用NMOS的话其余的电路要改动 就是在使用PMOS的基础上 怎么能后实现这个脉冲信号啊

网友B:
不知楼主要求脉冲上升沿有多快?负载是什么?
功率MOS管输入电容大,快速驱动也不太容易。

网友A:
4楼lymex问在了点子上。

楼主一定要用PMOS,却连型号都不愿意透露,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要求脉冲上升沿有多快?负载是什么?
功率MOS管输入电容大,快速驱动也不太容易。 ...

上升沿大概一微秒左右吧 之前用的555产生的脉冲信号差不多就是这个上升时间 MOS管后面的负载是一个LC的震荡回路 这个PMOS是起一个开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lymex问在了点子上。

楼主一定要用PMOS,却连型号都不愿意透露,怎么帮你? ...

这是我用的一个方法产生的那个脉冲,但是示波器里可以看到 最终那个30V的脉冲波形上升太缓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的一个方法产生的那个脉冲,但是示波器里可以看到 最终那个30V的脉冲波形上升太缓慢了
...

Q2负载电阻那么大 没办法快。
看过Q1的datasheet么?输入电量多少?再计算一下Q2负载电阻对Q1门极充电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负载电阻那么大 没办法快。
看过Q1的datasheet么?输入电量多少?再计算一下Q2负载电阻对Q1门极充电需 ...

Q1的开启电压是6到10V吧 刚才把电阻调小到200欧后 上升沿就变陡了 这样还得换个功率比较大的电阻 版主你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也能实现这个输出波形的 高电平30V低电平18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的开启电压是6到10V吧 刚才把电阻调小到200欧后 上升沿就变陡了 这样还得换个功率比较大的电阻 版主你 ...

Q1改用串联推挽来驱动,可以快得多。

很奇怪,低电平要18V。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
要低电平是准确的某电压,最好是从电源上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用的一个方法产生的那个脉冲,但是示波器里可以看到 最终那个30V的脉冲波形上升太缓慢了
...

因为没有MOS管的驱动器,MOS管有一个QGS的指标,充电与放电针对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改用串联推挽来驱动,可以快得多。

很奇怪,低电平要18V。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

低电平也不一定非要18伏 因为我源极接了30V 这个PMOS的最大VGS是-20V所以低电平不能太低 不然 mos管就坏了 Q1怎么用串联推挽驱动?有没有图啊 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电平也不一定非要18伏 因为我源极接了30V 这个PMOS的最大VGS是-20V所以低电平不能太低 不然 mos管就坏 ...

“因为我源极接了30V 这个PMOS的最大VGS是-20V所以低电平不能太低 不然 mos管就坏了”
没有的事。
低电平与你的PMOS最大Vgg没有关系。只要你的管子门极对源极不超过负20伏,就不会坏。

用推挽驱动,你必须另加一个独立的不超过20V也不低于7~8V的直流电源。

网友D:
LZ是想做MBUS?

网友E:
对这个问题,用BJT,快得多,驱动方式还简单。

网友F:
感觉不一定要用芯片或者pmos 可以直接用脉冲变压器啊

网友G:
买IR系列的MOS驱动芯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