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反接保护电路中的MOSFET作用

楼主(2014-07-19):
请教下大家,此电路中MOSFET管,在上电的瞬间体内二极管的作用?还有能提供些可靠的MOSFET型号吗?

网友A:
极性正确的话体二极管导通,然后MOS管偏置建立,MOS管导通。
至于型号,你没有给出电流电压,型号无法给出。

网友B:
反并联的二极管起不到实质的作用,主要是电池加电,mosfet正向偏置,使得mosfet导通。反之就无法导通。

网友C:
MOS体内的二极管在正确接入电源时没有什么作用,它已经被MOS管短路掉,其中没有电流流过(MOS管导通压降小于二极管开启电压)。
电源反向接入时MOS体内二极管当然不会导通。

网友D:
由于R20等要对栅极电容等充电,因此正常上电时MOS管是缓慢导通的,但体二极管在上电瞬间会很快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