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32串口通信原理图,稳定性较好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19):
1、按厂家推荐原理图接;
2、通讯线的输入输出可串个470欧左右的电阻;
   有条件的加ESD保护;
3、怕不稳定的话,电源再加LC滤波;
4、自己设计不放心,可以用232隔离模块;
   ADI有,也可以用国产的232隔离模块;

楼主:
谢谢了   我比较菜,你能帮我看看我画的这图吗 ?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B:
按2楼说的办,J1-2 与器件的pin14,J1-3 与器件的pin13间串联电阻,我串过300欧,也串过680欧。

网友A:
金升阳隔离模块232保护电路

网友A:
传统的232光耦隔离电路:

网友C(2019-07-15):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232光耦隔离电路:

UART怎么 也用了

网友D:
板凳的图应该用DB9F,跟DB9M电脑的插座用交叉线连接。
6楼的图应该用DB9M,跟DB9M电脑的插座用直连线连接。

国内就是没人仔细看规范,“发明”了一大堆奇葩的插座定义和配套的奇怪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