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的 PWM 波形同相输出问题。

楼主(2014-07-19):
请教大神们及香版主 , STM32F10X 能不能输出六路波形,其中每两路是完全相同的,同周期 同占空比,关键是相位要相同。是不是我配置完了周期占空比都相同,两路只要同时开 这个相位就一定能保持相同吗?

网友A:
6路没啥问题,好像是16路吧;
一个定时器4路;

你用一个定时器的2个通道,输出2路,参数设置相同,输出就基本一致了;
你也可以1路输出,分成2路(硬件加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路没啥问题,好像是16路吧;
一个定时器4路;

关键是6路中的 每两路要相位相同啊,配置好了持续运行都是相位相同的。还有你说的 一路输出分两路用。我相位相同 但是还要 分开控制,控制PWM的输出与终止!

楼主:
我要自己顶一下,希望大神们帮我解决一下。长时间运行PWM相位能够相同吗?

网友B:
这有何难?
用高级定时器, 每个通道就有两路, 不要设置成互补方式就可以实现楼主要求, 并且硬件保证绝对同频率, 同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何难?
用高级定时器, 每个通道就有两路, 不要设置成互补方式就可以实现楼主要求, 并且硬件保证绝对同频 ...

版主,那能单独停止一路的输出吗?另一路正常,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是不是就不可以用TIM1->CCER寄存器控制啦

网友B:
还是用 CCER 控制, 比如 CC1E 和 CC1NE 分别控制同一通道的两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 CCER 控制, 比如 CC1E 和 CC1NE 分别控制同一通道的两路

谢谢 版主。大神就是大神啊!看来我要苦读 STM32 中文手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6路中的 每两路要相位相同啊,配置好了持续运行都是相位相同的。还有你说的 一路输出分两路用。我 ...

任意2路相位相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自己顶一下,希望大神们帮我解决一下。长时间运行PWM相位能够相同吗? ...

长时间,和短时间一样的,只要你程序不跑飞,抗干扰强,就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和短时间一样的,只要你程序不跑飞,抗干扰强,就没任何问题; ...

你这是靠软件同步的相位,估计稳定性不一定能保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靠软件同步的相位,估计稳定性不一定能保证!

:loveliness:
我又不做同步相位输出;
你用硬件PWM输出,拿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试下就知道了;
讨论了几天了,现在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不做同步相位输出;
你用硬件PWM输出,拿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试下就知道了;
讨论了几天 ...

短时间 试过了,是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何难?
用高级定时器, 每个通道就有两路, 不要设置成互补方式就可以实现楼主要求, 并且硬件保证绝对同频 ...

我看了好久的寄存器,还是看不太懂,请教你一下 怎么设置就是不互补的方式呢。通过修改极性吗?忘大神回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何难?
用高级定时器, 每个通道就有两路, 不要设置成互补方式就可以实现楼主要求, 并且硬件保证绝对同频 ...

版主 能给我列举个 配置的例子吗?不互补输出的

网友B:
嗯, 我的说法有问题, 不能叫 "不互补" 方式, 应该叫互补方式下, 设置两路输出的有效电平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我的说法有问题, 不能叫 "不互补" 方式, 应该叫互补方式下, 设置两路输出的有效电平是相反的. ...

貌似 我修改了一下,极性 一个高 一个低,然后就输出同相位的 PW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