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Control SuiteADCtoDMA例程的问题

楼主(2014-07-19):
使用control suite中ADCtoDMA的例程,在教学视频中其正常使用,但是在自己电脑上build的时候出现两个报错。
  1. error: cannot find file "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
  2. warning: entry-point symbol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code_start"
  3. error: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Example_2833xAdcToDMA.out" not

主要是第一个报错,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我已经在论坛里找到并下载的,但是不知道应该把这个文件放到哪个路径。有没有人可以教一下?

网友A:
是一个库文件    不管你放到哪儿   只要你在CCS Build下指定库的路径
或者在CCS工程下右击添加进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库文件    不管你放到哪儿   只要你在CCS Build下指定库的路径
或者在CCS工程下右击添加进来就可以了 ...

好的,已经可以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已经可以运行了。

如果需要特殊设置或处理    建议你给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特殊设置或处理    建议你给大家分享

我就直接把这个库放到了调用它的IQmath那个库一起的文件夹那里了,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直接把这个库放到了调用它的IQmath那个库一起的文件夹那里了,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

OK 谢谢分享

网友B:
跟楼上各位学习的啦,很不错的讨论的。

楼主:
对了,还有一点,就是在放IQmath库的文件夹有分不同版本,一定要在对应版本的文件夹才有效。

网友C:
资料的我参考的了,谢谢分享讨论的。

网友D(2014-11-27):
你好!可以把"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  这个发我一份,我没有找到~

网友D:
我的邮箱是531405894@qq.com
感激不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