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功耗电流问题

楼主(2014-07-19):
最近用MSP430低功耗,发现给问题,就是我仿真器连着板子给板子供电,仿真时电流显示1.2ua,那我把仿真关了,直接仿真器连接板子直接供电不进入仿真,电流会变成2,2ua,然后我把仿真器和PC机断开在连接上(仿真器还是连着目标板的),电流会变成500ua,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我

main()里主要就是开AD转换,进入低功耗0,
在AD中断时,把AD数据通过UART(用的SMCLK时钟  115200波特率)发送出去,退出低功耗0,开启定时器TA1(用的ACLK时钟),计时30ms,进入低功耗4;
定时器到了,退出低功耗4,进入main()再次重复;
总是会有一次AD的值异常的变化(就是比平时突然间跳变有个100以上的变化)这个会干扰我的判断所以必须解决这个跳变,请问是低功耗退出引起的吗还是低功耗切换引起的?还是退出低功耗要做些什么延时啊?引脚设置什么的?

网友A:
1.2ua时,PC机给仿真器供电,甚至PC机通过仿真器给430供了一部分电
2.2ua时,PC机给防止器供电,因为仿真器没工作,不会产生PC机通过仿真器给430供电的情况
500ua时,应该产生了430给仿真器供电的情况

网友A:
AD值跳变,你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用的是内部还是外部参考?每次推出低功耗时采样多少次数?另外看下退出低功耗时,AD的一些参数,特别是使用内部参考时,参考电源的启动时间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B:
楼主测量的电流值,首先有2楼说的问题,另外,这个测量不能代表msp430的功耗的,只能说明瞬时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量低功耗可以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587006-1-1.html

我也参考下楼上的吧,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值跳变,你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用的是内部还是外部参考?每次推出低功耗时采样多少次数?另外看下退出低 ...

我的AD设置如下:    // 只有在ADC12ENC复位的情况下才可以操作
    // ADC12SHT1X ADC12SHT0X ADC12ON
    ADC12CTL0 &= ~ADC12ENC;

    // 设置采样保持时间,最大时间周期以提高转换精度
    // 注意MSP430F5437没有REF模块,片内基准无效
    // 操作ADC12REF2_5V ,ADC12REFON并无意义

      ADC12CTL0 = ADC12SHT0_15 + ADC12SHT1_15 + ADC12ON;

//    ADC12CTL0 = ADC12SHT0_15 + ADC12SHT1_15 + ADC12ON +
//                ADC12REF2_5V + ADC12REFON;
    // 采样保持脉冲来自采样定时器
    //ADC12CTL1 = ADC12SHP + ADC12CONSEQ_2;
     ADC12CTL1 = ADC12SHP ;

    // 关闭内部内部温度检测以降低功耗,注意或操作否则修改转换精度

    ADC12CTL2 |= ADC12TCOFF  ;
    // 基准电压选择AVCC,并选择4通道——(AVCC-AVSS)
;
    ADC12MCTL0 = ADC12SREF_0 + ADC12INCH_4;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0
    __delay_cycles(75);
    // ADC12使能
    ADC12CTL0 |= ADC12ENC;
    //ADC12CTL0 |= ADC12SC;                   // 启动转换

然后main()开启AD转换;等待AD中断退出低功耗,然后在进入MAIN()里,请问这个设置会影响AD吗?我回头看看AD退出低功耗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