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用过空气质量传感器dsm501啊

楼主(2014-07-19):
哪位大师用空气质传感器dsm501a 呢
关于低电平采用时间怎么计算啊 看不懂呢

楼主:
做过这个项目的大师 指点下吧呵呵

网友A:
具体没用过    周期是不是一定的呢    高电平能采不
不行就取反吧   关于采集的方法   如单片机中有带捕获单元就采集比较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用过    周期是不是一定的呢    高电平能采不
不行就取反吧   关于采集的方法   如单片机中有带捕获 ...

采样周期一定,是30s采集一次,传感器要的就电平时间的总和,所以采高电平就算麻烦了吧
您的说的捕获单元 方法没太明白能给点提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样周期一定,是30s采集一次,传感器要的就电平时间的总和,所以采高电平就算麻烦了吧
您的说的捕获单元 ...

捕获单元就是   单片机的捕获引脚可以做到检测上升沿或下降沿
检测到沿之后会自动触发一个计数器去计数    通过两次的触发可以知道引脚电平持续的时间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捕获单元就是   单片机的捕获引脚可以做到检测上升沿或下降沿
检测到沿之后会自动触发一个计数器去计数   ...

我也想过不过这种计算好几挺麻烦的,
把计数器计算的个数都加起来,在转换成时间 好像程序有点麻烦,所以没敢多想
这里表示感谢:lol

网友B:
#define SampleCount 300000

uint32 dsmStatTimes,sumTimeofLow10,sumTimeofLow25;
float Low10,Low25;

for(;;)
{
  dsmStatTimes++;
  if((PINB & _BV(PB0))==0) sumTimeofLow10++;
  if((PINB & _BV(PB1))==0) sumTimeofLow25++;

  if(dsmStatTimes>=SampleCount)
  {
    Low10 = sumTimeofLow10 / (float)dsmStatTimes;
    Low25 = sumTimeofLow25 / (float)dsmStatTimes;

    dsmStatTimes = 0;
    sumTimeofLow10 = 0;
    sumTimeofLow25 = 0;
  }
}

可以来份关于这个传感器的参考程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SampleCount 300000

uint32 dsmStatTimes,sumTimeofLow10,sumTimeofLow25;

大侠,小弟愚笨没看懂 请明示下
您的#define SampleCount 300000 是不是吧30s内分成1ms采集的次数啊?
在30s内采集每1ms采集PINB电平 如果是低电平就进行相加,
最后低电平ratio=低电平次数/300000 对吗
Low10,Low25; 为什么采集俩个管脚,难到是DSM 的VOUT1 ,和VOUT2的两个输出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小弟愚笨没看懂 请明示下
您的#define SampleCount 300000 是不是吧30s内分成1ms采集的次数啊?
在 ...

这个是主程序的循环,不带时间控制,以能够达到的最高速度运行,所以如果samplecount太小,可能1ms都不到就运行完了,失去采样意义,你要自己测试一下300000会运行多久,修改这个参数达到你需要的刷新率,例如你希望3秒更新一次,就把这个参数调节到3秒刚好跑完

网友B:
采集两个端口,分别是1.0 2.5微米的颗粒数,你可以不采集1.0的,就只需要一个端口

网友B:
相对于单片机的速度,DSM501的高低电平更新速度很慢的,印象中只有几十Hz,所以用这个采样方法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单片机的速度,DSM501的高低电平更新速度很慢的,印象中只有几十Hz,所以用这个采样方法足够了 ...

谢谢你的解答,看了我把dsm501手册没活用,
开始我还认为您把30s分成30000分等分,这样正好每1ms采集单片机管脚的电平,就采集30000次,:)
您这样设置samplecoun大小不受时间控制,能解决更新周期
随着环境变化30s更新太慢,显的传感器不灵活

网友B:
你先用这个方法做一个版本,然后继续优化,做一个30单元的32位整数数组,每次采样1秒,然后把结果按先进先出的顺序送入数组,等数组里有30个有效数据后,全部加起来就可以得到过去30秒的测量值,这样就可以做到1秒更新一次最近30秒的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这个方法做一个版本,然后继续优化,做一个30单元的32位整数数组,每次采样1秒,然后把结果按先进先 ...

高人,这个办法妙,长知识了,不断用数字30个有效数值去出30的计算,但是一秒钟采用一次数
会不是影响准确性,因为采集的不频繁
我第一次接触还没用过,您说过他更新太慢,有几十HZ,  但是不敢尝试了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B:
不是一秒钟采样一次,而是把一秒里连续采样得到的统计数字记录下来放到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秒钟采样一次,而是把一秒里连续采样得到的统计数字记录下来放到数组 ...

那您的意思是定时1s钟,在1s钟内采集dsm501输出的高低电平,放入数组中,先进先出的原则,计算时候是1s钟内采集最后30个有效数值,的计算吗, 刚接手项目,让您费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的意思是定时1s钟,在1s钟内采集dsm501输出的高低电平,放入数组中,先进先出的原则,计算时候是1s钟 ...

不是这样,按下面的流程:

无限循环
{
  dsmStatTimes和sumTimeofLow25清零
  连续采集1S,2个统计结果保存到2个数组最后一个单元:dsmStatTimes[29],sumTimeofLow25[29]
  2个数组分别累加0 - 29单元,累加结果就是最近30秒的统计结果,输出结果
  数组前移:1->0 2->1 ... 2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