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BQ2002的充电问题

楼主(2014-07-19):
各位大侠,我在做一个镍氢电池的充电电流,有幸从网上弄到了一个BQ2002的样板电路,可搭建出来后,发现充电到不了12.5V,无论电阻怎样改动,只能到11.5V,怎么回事,请大侠们帮帮忙,谢了。

网友A:
帮着顶起一下的吧,先

网友B:
这个没做过,TI的芯片你可以输入参数,然后给你设计电路看看

网友B:
翻了翻原帖子,原理图正确,楼主是通过什么充电的,电压上不去,是不是因为功率已经满足了,所以上不去

楼主:
电池的功率吗?没有达到,我现在的充电电流为100多个毫安,我明天再试一下,把充电电流改到几十个试一下。我是通过24V开关电源充的,TS脚我拉的是高电平,只有BAT脚进行反馈,按照电路上的计算,BAT脚基本上在1.2V左右,可我改动电阻后,BAT脚都降到0.8V了,CC脚还是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