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四层板的内电层设置问题

楼主(2014-07-19):
看了好多四层板的设计资料,说是plane是负片设计,layer是正片设计,那么想请问:中间层一下要设置成plane吗?可否设置成layer?二者除了正负片之分,可还有操作或其它区别??

在本坛找了好久也没找到一份四层板的样例,不知哪位大侠可有??
谢谢……

网友A:
不了解这些区别之前,把多层板中的每一层,都当成走线层,不要想着内电层。 区别就是有些层是走线,有些层基本上都是铺铜皮而已。

网友B:
现在板厂对 正片和负片 都能很好的做出来了,4层或者6层什么的多层板 如果内层走成正片也可以啊 ,我之前4层板一直全正片做的

网友C:
正负片均可以

网友D:
2楼说的对,不要搞什么负片 不要想着什么内电层分割 书上都是P话。
2 3层就把他当顶层和底层 只不过不放器件 光走线 铺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这些区别之前,把多层板中的每一层,都当成走线层,不要想着内电层。 区别就是有些层是走线,有些层 ...

如果要把中间的层当成走线层,那么在设置时,需要注意plane与layer的区别吗??或是不管这个,随意去设置??

网友A:
protel没用过,按理解,应该设置成layer。

如果plane选项后边还有正负片选项的话,可以随便设置。

做正片,保险点,还是设置为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