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DAC8571连接方法

楼主(2014-07-19):
请问哪位使用过DAC8571,我在使用MSP430g2553为DAC8571写的官方IIC通信例程,但是输出不了电压。然后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根本发不了数据,应该是地址位的发送DA都没有响应。所以我怀疑是DA连接错了。请问有人用过吗,知道怎么连吗。

楼主:
SCL和SDA已经上拉了,VDD和Verf接的是5v,A0接的地,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这个一般不会有连错的问题。应该是你自己时序的问题。你用示波器仔细检查你的时序不。或者可能是你哪里虚焊了.你还是先看下你的时序吧。

网友B:
想问一下,你的DAC8571调出来了吗?有找到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B:
有DAC8574的链接图

网友B:
我的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SCL和SDA已经上拉了,VDD和Verf接的是5v,A0接的地,有什么问题吗?

I2C上拉到几V?MSP430g2553是几V供电?DAC8571的I2C的与MSP430g2553的电平匹配吗?

网友D(2014-08-27):
请问dac8571调出来没有?

网友E:
应该是3.3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不会有连错的问题。应该是你自己时序的问题。你用示波器仔细检查你的时序不。或者可能是你哪里虚焊 ...

忘记结贴了,问题解决了。是当时上拉的问题。时序没有错的,是官方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你的DAC8571调出来了吗?有找到是什么问题吗?

调出来了,一直忘了结贴。要接10K-20K的上拉电阻,上拉电平要小于单片机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原理图

调出来了,不过还是多谢帮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你的DAC8571调出来了吗?有找到是什么问题吗?

还有DAC8571供电还得注意,电流不能过小。我是给它单独供电的,不能用430上的V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上拉到几V?MSP430g2553是几V供电?DAC8571的I2C的与MSP430g2553的电平匹配吗?

已经解决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dac8571调出来没有?

调出来了,不好意思才回。要接10K-20K的上拉电阻,上拉电平要小于单片机Vcc,还有DAC8571供电还得注意,电流不能过小。我是给它单独供电的,不能用430上的VCC

网友F(2015-07-27):
楼主我现在使用这款芯片出现出来信号一会儿有一会就没了,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