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8760

楼主(2014-07-19):
有哪位大神用过DAC8760的,我调了很久都没调出来,能否帮帮忙啊,加我QQ805854169

网友A:
那你把程序,原理图贴上来看看,让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B:
1.找到官网推荐的电路,确保你的硬件连接正确
2.假如是自己写的程序,抓波形,确保和时序图一致,或者直接移植别人好的程序
3.假如波形正确,再返回硬件,查看芯片是否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程序,原理图贴上来看看,让大家帮你分析下;

#include<msp430.h>
#include<DAC8760.h>
void DAC8760_delay(unsigned int j)
{
     while(j--)
      {
       asm("NOP");
      }
}
/***************************
**
开始工作信号
**
****************************/
void DAC8760_start()
{
// DAC8760_SCLK_0_();
DAC8760_LATCH_0_();
// DAC8760_delay(1);
// DAC8760_SCLK_1_();
// DAC8760_SCLK_0_();
DAC8760_LATCH_1_();
// DAC8760_delay(1);
DAC8760_LATCH_0_();
// DAC8760_delay(3);
}
/***********************************
函数功能:
写数据
**
**
参数:
com
:前
位命令;
dat
:数据
**
***********************************/
void DAC876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com, unsigned int dat)
{
unsigned char i=0;
DAC8760_LATCH_0_();
DAC8760_SCLK_0_();
for(i=0;i<8;i++)
{
  DAC8760_SCLK_0_();
  if(com&0x80)
  {
   DAC8760_DIN_1_();
  }
  else
  {
   DAC8760_DIN_0_();
  }
  delay_us(4);
  DAC8760_SCLK_1_();
  delay_us(4);
  com<<=1;
}
for(i=0;i<16;i++)
{
  DAC8760_SCLK_0_();
  if(dat&0x8000)
  {
   DAC8760_DIN_1_();
  }
  else
  {
   DAC8760_DIN_0_();
  }
  delay_us(4);
  DAC8760_SCLK_1_();
  delay_us(4);
  dat<<=1;
}
DAC8760_SCLK_1_();
//delay_us(3);
DAC8760_LATCH_1_();
DAC8760_DIN_1_();
//delay_us(3);
}
/***************************
* 读字节
**************************/
uint DAC8760_read_byte(unsigned char com, unsigned int dat)
{
uint data=0;
uchar i;
DAC8760_write_byte(com,dat);
DAC8760_LATCH_0_();
for(i=0;i<8;i++)
{
  DAC8760_SCLK_1_();
  //DAC8760_delay(2);
  DAC8760_SCLK_0_();
// DAC8760_delay(2);
}
for(i=0;i<16;i++)
{
  DAC8760_SCLK_1_();
  //DAC8760_delay(2);
  if(DAC8760_SDO_())
  {
   data|=0x01;
  }
  DAC8760_SCLK_0_();
  //DAC8760_delay(2);
  data<<=1;
}
return data;
}
/***************************
**
连续写入
**
***************************/
void DAC8760_con_write()
{
unsigned char i=0;
DAC8760_SCLK_0_();
DAC8760_LATCH_0_();
//DAC8760_delay(5);
for(i=0;i<24;i++)
{
  DAC8760_DIN_0_();
  DAC8760_SCLK_0_();
// DAC8760_delay(1);
  DAC8760_SCLK_1_();
  //DAC8760_delay(1);
}
DAC8760_SCLK_0_();
DAC8760_LATCH_1_();
// DAC8760_delay(5);
}

void DA_init()
{
CLk_clear;
DAC8760_con_write();
    DAC8760_write_byte(DACResetReg,0x0001);
//  DAC8760_con_write();
     DAC8760_write_byte(DACConfigurationReg,0x0088);
//  DAC8760_con_write();
//  while(DAC8760_read_byte(DACReadReg,ReadConfigurationReg)==0x0088);
  // DAC8760_con_write();
   DAC8760_write_byte(DACControlReg,0x1006);
  // DAC8760_con_write();
     DAC8760_write_byte(DACDataReg,0xffff);
// DAC8760_delay(1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找到官网推荐的电路,确保你的硬件连接正确
2.假如是自己写的程序,抓波形,确保和时序图一致,或者直接 ...

电路附上了,程序也在那,有空帮忙研究下,没有仪器用啊。芯片刚换了一个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附上了,程序也在那,有空帮忙研究下,没有仪器用啊。芯片刚换了一个也一样 ...

1、图没啥问题;
2、程序对了下时序也没看出问题;
ACControlReg:这个定义的多少啊?

有示波器的话,用示波器分析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没啥问题;
2、程序对了下时序也没看出问题;
ACControlReg:这个定义的多少啊?

0X55.。。。示波器有是有,太旧。观察不了。。哎,调了好几天了

网友C(2016-05-11):
你好,你的DAC8760有输出吗?能参考一下程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