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7-19):
最近设计了一套带金手指的系统,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其中有几块板子放几天后再插上主机上电测试会出现错误,只要第一次插上后不取下来,不管上电几次都会出错。
然后我取下来再次插上并上电,就一切正常了,之后不管重新插多少次,都能够正常工作。
也就是说要让它正常工作只有多插一次并上电, 为什么插第一次会出错了,我曾怀疑是电容引起的错误,把取下来的板子电容短路放电后再测试依旧没有问题
而且测试之前金手指部分我都是用纸插得干干净净的,应该不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而且后来我重新再插了很多次也没出现接触不良的问题。
主机是稳定可靠了,用了几十年了。
为什么这几块板子放很长时间后,第一次插上上电会出错呢???而其他的板子又是正常的???
问题可能还是出在板子系统的设计上,还请教有经验的高手能够解惑,小弟我不胜感激!

网友A:
问题和软件有关

网友B:
金手指没问题,只有这些信息不好分析。

网友C:
说明电路设计有错,跟金手指无关。PC主板(想必绝对不是用了几十年的)只要不关闭交流电输入,那么主板上仍带电,这是ATX板的特性。

楼主:
主板是80年代生产的游戏机主板,而我们做的实际上是游戏机使用的卡带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电路设计有错,跟金手指无关。PC主板(想必绝对不是用了几十年的)只要不关闭交流电输入,那么主板上仍 ...

那么根据你的经验,类似这种错误最有可能是哪个部分

网友D:
应该是软件问题我想,尤其是初始化部分的操作!你考虑下!

网友E:
软件复位时候出现的问题。或者刚上电没有复位拔下来复位了所以第二次就能正常工作了,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复位时候出现的问题。或者刚上电没有复位拔下来复位了所以第二次就能正常工作了,参考下 ...

里面确实有一片单片机,有复位电路,但问题是只要不拔下来,上电都会失败,非要把它拔下来再重新插一次才恢复正常?
而且单片机工作是正常的的
我怀疑有可能是芯片的问题,这批芯片批号比较老了是97+的,差不多放了20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里面确实有一片单片机,有复位电路,但问题是只要不拔下来,上电都会失败,非要把它拔下来再重新插一次才 ...

芯片问题感觉也说不过去啊
重插一次有什么变化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根据你的经验,类似这种错误最有可能是哪个部分

没有丝毫关于你的板子的相关信息,怎么判断呢?
根据电源仍在线而板子已经不工作这个前提查吧。

网友G:
会不会是表面氧化了,插拔一次把这层氧化膜磨掉了,然后就正常了,纯属猜测

网友H:
应该是硬件问题!…电容是最大嫌疑!长时间存放…
第二次上电能正常、那苐一次上电叫“老炼”…
电容容量“消失”、逻辑错!后充电恢复!…

电解电容嫌疑最大!特别是铝液体电解电容(就是普通电解)存放时间久了漏电很大、容量减少。“老炼”后漏电减少、容量恢复。
这个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硬件问题!…电容是最大嫌疑!长时间存放…
第二次上电能正常、那苐一次上电叫“老炼”…
电容容量“ ...

问题是第一次失败后,我把电容短路放电后再测试依然能正常工作?

网友H:
声明: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政协会议!…
从你的回贴看:似懂非懂!…
几位大神巳提出故障点…
你还在这里短路放电…
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声明: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政协会议!…
从你的回贴看:似懂非懂!…
几位大神巳提出故障点…

你说得对,我也不是死要面子的人
事实就是,电路设计是我自学的,有些地方也确实是似懂非懂的,问的不对的地方,还请你见谅

楼主:
上面是复位电路,单片机型号是 STM32F103RBT6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我也不是死要面子的人
事实就是,电路设计是我自学的,有些地方也确实是似懂非懂的,问的不对 ...

别理他,这厮很装

网友J:
建议检查下电源,尤其是上电时的波形和上电时序,如果上电时序不满足要求,可能导致器件进入类似“栓锁”/Latchup的状态,此时必须重新上下电才有可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检查下电源,尤其是上电时的波形和上电时序,如果上电时序不满足要求,可能导致器件进入类似“栓锁”/L ...

谢谢,我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