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232通信

楼主(2014-07-19):
232通信电路中电容值分别为多少?

网友A:
哪个位置的电容?用什么型号芯片?可以参考芯片规格书。

楼主:
这是我画的   里边所有电容

网友B:
C14取100nF左右
其余1uF

网友C:
有的产品,除了C14都用4.7uF

楼主:
也有地方全用0.1uF

楼主:
究竟哪个更稳定呢

网友D:
max232 datasheet 里面有相关的选型说明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究竟哪个更稳定呢

:D
除电源外;
其它电容都用105的,因为你用104的,精度又偏差,加上温漂等,电路就不工作了;
用105即使有偏差,也不会偏差那么大,也能保证工作;
几年前,我同事碰到这种问题,用了104电容有时电路不工作,换了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画的   里边所有电容

电源部分再加个104的电容,另外J1的发送和接收脚各串2个电阻吧,可取470左右;

楼主:
你说的这些参数经过了严格验证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参数经过了严格验证码

10多年一直这样用

网友A:
不同具体芯片要求电容容量不同,以下是Maxim建议电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