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PCB所用走线铜的厚度是2 OZ?

楼主(2014-07-19):
在一间PCB加工厂打了3块样板回来,由于走线电流较大,要求对方覆铜2 OZ,但是回来的PCB没有切样以及出厂测试报告,我也不知道是否它的铜厚度是不是2 OZ,至于线层电阻更不用说了,请问有什么好的鉴别方法不?谢谢

网友A:
这种通常是通过切片看的,如果没有就拿个常规的板子比较下,2OZ铜厚看起来和摸起来都是有区别于1OZ的

楼主:
是不是凸凹感比较明显?用油表卡尺能否量得出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凸凹感比较明显?用油表卡尺能否量得出来呢

量不出来。。。卡尺本身就有误差
匿名
用手摸线路  不过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