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问题

楼主(2014-07-19):
各位大神看下 用DS1302做时钟电路,仿真没有问题。但是实物制作不会走。用定时器模拟时钟有用,说明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向DS1302写入时间也可以,就是时钟好像没走。不知怎么解决。请各位大神指教。。。。
附录1; 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30;y>0;y--);

}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IO=x&0x01;SCLK=1;SCLK=0;x>>=1;
        }
}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0x00;
        for(i=0;i<8;i++)
        {
                 b |= _crol_((uchar)IO,i);
                SCLK=1;SCLK=0;
        }
        return b/16*10+b%16;
}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 = 0;SCLK=0;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dat = Get_A_Byte_FROM_DS1302();
           SCLK=1;RST=0;
        return dat;
}
uchar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

        RST = 0;SCLK=0;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Write_A_Byte_TO_DS1302(dat);
           SCLK=1;RST=0;

}

void SET_DS1302()
{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2,(53/10)<<4 | (53%10));   //分
        Write_DS1302(0X84,(15/10)<<4 | (15%10));         //时
        Write_DS1302(0X8E,0X80);

}
void GetTime()
{
        uchar i,addr = 0x81;                                   //从分钟开始取数字
        for(i=0;i<3;i++)
        {
                 DateTime[i]=Read_Data(addr);addr+=2;
                temp1=DateTime[1]+DateTime[2]*60;
              temp2=DateTime[0];
        }
}
void ds1302init()//初始化1302
{
    RST=0;
    SCLK=0;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90,0x00);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5-50000)/256;
        TL0  = (65535-50000)%256;
        ET0 = 1;
        EA = 1;
        TR0 = 1;
        ds1302init();
//        SET_DS1302();
        while(1)
        {
           GetTime();
           display(temp1,temp2);
        }
}
附录2 :仿真电路图

楼主:
点阵用于显示秒表

网友A:
国产芯片爱自激,建议供电端用10K电阻限流加104电容退耦。

楼主:
你是说在1302供电那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在1302供电那里?

8脚是备用电源,1脚是主电源...

网友C:
1302初始化时不要写入0,你写入随便一个时间试试

楼主:
写入时间也没用  仿真没有问题  感觉数据是读取出来了 但是时钟芯片没走

楼主:
是不是要对哪个寄存器赋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入时间也没用  仿真没有问题  感觉数据是读取出来了 但是时钟芯片没走

秒寄存器要初始化为0,否则不会走....

楼主:
那三根信号线要不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
void ds1302init()//初始化1302
{
    RST=0;
    SCLK=0;
    Write_DS1302(0X80,0x00);   //分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90,0x00);
}

楼主:
这样写的初始化

网友D:
有些单片机接1302是需要上拉电阻的。

楼主:
用的是STC89c52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写的初始化

参考一下这个
void Write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InputByte(ucAddr);        //地址,命令
        DS1302InputByte(ucDa);        //写1Byte数据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

网友:
话说定时器用来干嘛的?1302读取的时间间隔会不会太短了?延时试试

楼主:
定时器是用秒表走的 一闪一闪 现在还有DS1302发烫 核对了几遍 硬件电路没有接错 不知是什么问题

楼主:
现在有时钟,比较准,但我把主电源断开,直接用的副电源供电。接上主电源就发烫 怎么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时钟,比较准,但我把主电源断开,直接用的副电源供电。接上主电源就发烫 怎么破 ...

主电源和副电源必须接到对应的管脚,不要搞错....

网友E:
再烧一遍,隐藏1302初始化函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和副电源必须二选一,不能同时供电...

不能同时供电? 那电路图上接两个电源 是不是芯片内部有寄存器选择的

网友F:
估计还是你电源干扰较大引起的,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还是你电源干扰较大引起的,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现象。

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现在主电源接3V 副电源不接可以计数 但是断电后不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现在主电源接3V 副电源不接可以计数 但是断电后不计数

时钟芯片两电源都断电肯定不会计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同时供电? 那电路图上接两个电源 是不是芯片内部有寄存器选择的

是通过内部电路去选择。。。

网友G:
副電源是用什麽做的

楼主:
掉电后 给时钟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外部电路去选择

怎么接了后芯片好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接了后芯片好烫

可能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H:
不知道LZ初始化的函数到底是哪个,1楼的还是12楼的。
只想说DS1302要开始走动,秒寄存器的最高位必须为0.也就是要write_DS1302(0x80,0x00);
当然不一定要00,只要60秒以内都可以,不过要让最高位清0就是了。
如果是12楼那个,确实做到了,不过要写进DS1302必须先写控制寄存器0x8e允许写入,你两个函数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接了后芯片好烫

1脚是多少伏电压? 8脚是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脚是多少伏电压? 8脚是多少电压?

1脚VCC  8脚备用电源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脚VCC  8脚备用电源3V

VCC多少付的电压? 可以测测电流,发烫的情况电流肯定超过额定值...
芯片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多少付的电压? 可以测测电流,发烫的情况电流肯定超过额定值...
芯片会不会有问题? ...

芯片没有问题 我现在去掉副电源 主电源接3V 时钟可以走 但是掉电后 时钟保存在停电前一时刻的数值。掉电后时钟不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