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元件大小求问

楼主(2014-07-19):
为什么dip40的长宽是1.524mm、怎么这么小啊、、、比电容封装小这么多、、、、

网友A:
dip40,宽度600mil,2.54毫米*6.

楼主:
那他可以做51的封装么

网友B:
51封装你可以自己下一个。或者自己根据100MIL画。你自己贴的那个不对

楼主:
但是我用win7添加protel封装库添加不了、、、不造库的id是多少我也不能手动添加、、、好蛋疼

网友C:
花封装,你先看你需要画的元器件的封装手册,看多大,你按着画,是多大就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