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锂电池和铅酸电池充电

楼主(2014-07-19):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关于这两种电池的充电:现在的锂电池(磷酸铁和锰酸铁)、铅酸电池充电,可以用到多大的充电速率?常见的还是0.2C,稍微大一点的0.3C,但是也看到有的用0.5C甚至标称用1C进行充电,电池能承受得了么?另外,听说正负脉冲充电对铅酸效果不错,但是对于锂电池不知道是否也可以用脉冲式充电进行快充呢?

网友A:
没听说过正负脉冲充电,“正负脉冲充电”意思是对电池充电又马上放电?锂电池没听说过脉冲充电,一般是先恒流充电,到4.2V后再恒压充电。充电速率越快对电池慢性损伤越大。

网友B:
铅酸电池有所谓正负脉冲充电,就是大电流充一段时间后放电一段时间,比值很多年过去记不清,好像没标准,作用是消除大电流充电时极板的硫化效应。快速充电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饮鸩止渴。

网友C:
铅酸电池快速充电时用所谓正负脉冲充电,据说是消除极化效应。

楼主:
为什么这个正负脉冲充电推广得如此的不和谐?还有这个铅酸或者锂电最好的充电速率一般控制在多少C比较合理呢?

网友D:
先恒流,再恒压,再涓流充电

网友E:
不知道正负脉冲充电对电池效果怎么样,但是我们客户里面有用到这个充50ms放50ms这种方法来测试电容内阻

网友F:
铅酸电池有“**”!…材料决定了…脉动直流充电效果好!
锂电池没有上述现象…纯直流就行…

楼主:
现在的铅酸电池充电最好用多少C?

楼主:
还有,如果脉冲式充电对铅酸有那么大的优势,为什么推广不开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