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行C程序 如何理解

楼主(2014-07-20):
changeRegBits(reg, mask)                                (reg ^= (mask))

#define Flash_Busy(Block) ((bool)( (getRegBit(FMUSTAT,CCIF)) ? (changeRegBits(FMCR, 3), ((getRegBit(FMUSTAT,CCIF)) ? (changeRegBits(FMCR, 3), FALSE) : (changeRegBits(FMCR, 3), TRUE))) : (TRUE)))

楼主:
#define Busy(Block) (
                      (bool)
                      (
                        (getRegBit(FMUSTAT,CCIF)) ?
                        (
                          changeRegBits(FMCR, 3),
                          (
                            (getRegBit(FMUSTAT,CCIF)) ?
                            (changeRegBits(FMCR, 3), FALSE) :
                            (changeRegBits(FMCR, 3), TRUE)
                          )
                        ): (TRUE)
                      )
                    )

楼主:
#define Busy(Block) (
                      (bool)
                      (
                        (getRegBit(FMUSTAT,CCIF)) ?
                        (
                          changeRegBits(FMCR, 3),
                          (
                            (getRegBit(FMUSTAT,CCIF)) ? (changeRegBits(FMCR, 3), FALSE) : (changeRegBits(FMCR, 3), TRUE)//这行??
                          )
                        ): (TRUE)
                      )
                    )

楼主:
#define xxx (getRegBit(FMUSTAT,CCIF)) ? (changeRegBits(FMCR, 3), FALSE) : (changeRegBits(FMCR, 3), TRUE)//请教这行

#define Busy(Block) (
                      (bool)
                      (
                        (getRegBit(FMUSTAT,CCIF)) ? (changeRegBits(FMCR, 3),(xxx)): (TRUE)//请教这行
                      )
                    )

楼主:
请教 这行程序 是 不是  续 FMUSTAT的CCIF位    也就是把( FMUSTAT的CCIF位)   传递给(FMCR, 3)

实现位的传送

网友A:
第一次见到宏给定义成这样,不提倡这样写。

网友B:
宏带参数居然没有使用

还不如用函数实现

网友C:
你是纯性让人看不明白吗?如孔已能写几个茴香豆的事一样,小聪明而已,要智慧才对。

网友D:
楼主的头像,。。。让我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