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继电器

楼主(2014-07-20):
我想给继电器加一个指示  也就是说继电器工作,指示灯亮
应该加哪最好呢 ,求指教!

网友A:
指示灯串电阻,一起并线圈2端;

网友B:
干嘛这么复杂呢,有些继电器室带有指示灯的啊,工作就亮,不工作就不亮, 价格贵几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串电阻,一起并线圈2端;

你好,你是说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是说这样吗?

是的。
这样线圈2端有电压,指示灯就亮了

网友C:
居然用的是8255啊。。。。多么古老的IC啊。。。。。。。。

楼主:
我做的低端,有什么好的方案拿来分享。

网友D:
8255还能买到就是实力……

网友E(2014-09-05):
光隔没起到隔离的作用,建议继电器部分使用另一组电源,否则控制部分容易受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