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压摆率的认识分歧

楼主(2014-07-20):
1.对线性系统
根据线性系统理论,容易得出结论:不管是阶越激励,还是正弦波激励,其响应的斜率正比于输出的最终值,如果激励幅度增加一倍,导致斜率增加2倍。

2.对非线性系统
一般来说没有线性系统特性,输入幅度增加并不会改变输出斜率。

3.压摆率定义
很明显,压摆率是根据上面2而定义的,电路中器件如MOS管或BJT有的将由正常工作时的线性转入截止等非效应状态。

4.常见的正弦激励时,有的书上也写作SR,只不过意思大不同,是指线性系统的满功率响应,测试方法是调整输入正弦波幅度,使输出幅度在饱和边缘(记为Vm),然后调整激励频率,使输出在失真边缘,此频率为满功率带宽wFB,于是SR=Vm×wFB。
有人认为wFB就是放大器小信号带宽?!

5.3和4中定义不同,一个基本属于线性系统,一个属于非线性系统,4中的SR一定小于3中的(比较条件同)。

网友A:
嗯,看来你领回了不少本大师的教导。

网友A:
的同时,也证明了,你和maychang在本大师教导你们之前,你们是不懂得SR的。

maychang -10

网友A:
maychang。

你现在连人话都不会说了,就会扣分了〉

xyz549040622 -10
maychang -10

网友B:
说白了,压摆率的提出因为前级差分结构的静态电流比较小,在大信号驱动下,不能用动态电阻进行线性模拟造成的,应用非线性来解说。在大工作电流下,会改良点。

楼主:
太湿,这些东西都是教科书上的纯理论,聊起来没意识

换个问题,为什么实测SR时,会出现下图情形?

上图中用圆圈圈出的地方,近似垂直的直线,2个至少出现1个,定性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湿,这些东西都是教科书上的纯理论,聊起来没意识

换个问题,为什么实测SR时,会出现下图情形?

嗯,问这个问题,你算是找对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湿,这些东西都是教科书上的纯理论,聊起来没意识

换个问题,为什么实测SR时,会出现下图情形?

没关系的。

有问题。

大胆地问。

本大师会尽量回答的。

网友C:
有意思,在线等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湿,这些东西都是教科书上的纯理论,聊起来没意识

换个问题,为什么实测SR时,会出现下图情形?

还在在线等待本大师的答案吗?

你得多积攒一些问题。

N个问题一起回答。

才比较过瘾。

一个问题太少了。

好吧?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疑问。

都在这里坦白交待。

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本大师在。

就不怕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在在线等待本大师的答案吗?

你得多积攒一些问题。

别来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别来虚的

你还是等X7,积累疑问吧!

否则,本大师也没有什么开说的。

楼主:
好,问题2:
SR是大信号非线性行为,为何属于频率响应问题?
(依据见许多OP手册,把压摆率列入频率响应一栏了)

好了,一个一个问题来吧,先解决这两个,否则多了就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问题2:
SR是大信号非线性行为,为何属于频率响应问题?
(依据见许多OP手册,把压摆率列入频率响应一栏 ...

是吗?

这倒是个问题。

本大师没有见到。

你可否提供证据?

SR作为最大的摆动斜率。

仅仅决定了信号频率和幅度的最大输出。

运放的带宽与SR并没有关系,最大的SR。

信号带宽决定于那个Cc,而与IC无关。

到目前为止,你只能这么理解了。

网友A:
你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的。

网友A:
Ic/Cc不过是个静态的指标。

与动态变化无关。

动态变化,取决于Cc。

Cc越大,就越不可能出现非指数规律变化之形状。

或者降低反馈深度,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c不过是个静态的指标。

与动态变化无关。

跟这个无关,得考虑非理想特性,你之前分析过各种基准和放大器芯片原理图,这个问题对你来说不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这个无关,得考虑非理想特性,你之前分析过各种基准和放大器芯片原理图,这个问题对你来说不难。

...

当然是非理想的。

即使TL082起频率特性形状,算是好的。

但也不完全算是一阶环节。

至少在穿越频率处,相位不是90度。

所以,会有些区别的。

这可能导致震荡。

至少OPA340是振荡的。

而不是理想的指数规律变化。

另外,受制于电源电压,指数规律的输出,是小信号的电源电压无穷大的情况。

电源电压的限制,作为非线性因素,导致输出也不完全是指数变化。

波形比较直,这是电源电压限制的典型症状。

你的那些折线,对于小信号,应该是不存在的。

非线性因素,也不止电源电压。

如果电流元电流小,也会饱和,也会出现非理性形状。

网友A:
有半平面0点,也会导致反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