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modelsim能保存之前的设置吗

楼主(2014-07-20):
modelsim能保存之前的设置吗?比如我设让波形以十进制显示,但是每次关了再打开又变成二进制了,能让它保存我的设置吗

网友A:
波形窗口 点保存 ,保存为一个wave.do文件。
下次可以运行这个的do文件,波形窗口的信号和设置都是上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窗口 点保存 ,保存为一个wave.do文件。
下次可以运行这个的do文件,波形窗口的信号和设置都是上次的。 ...

谢谢啊~~

网友B:
http://www.tuopx.com/bbx/1430037 ... 8&newsid=833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