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仿真器仿真想看51单片机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楼主(2014-07-20):
用仿真器仿真想看51单片机串口中断接收数据 怎么查看? 设个断点的话 只能查看第一个数据 其余的数据单步运行操作的话 时间太长 后面的数据就被丢弃啦!怎么操作呢?

网友A:
把串口数据放在一个数组里,看数组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串口数据放在一个数组里,看数组的值。

也是啊!还有其他方法没,如果不用数组,设个断点 单步运行怎么实现呢?一步步看收发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方法没?:)

网友A:
如果对方发送你能控制,你读完一个让对方再发送一个否则你在中断读前一个时,后面的数据还在连续发送怎能不丢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