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气隙开的不足 会不会造成输出电压 不够高

楼主(2014-07-20):
(无正文)

网友A:
测测波形不就知道了

如果那时候还不明白 再贴出波形来问

网友B:
有反馈的好不?饱和跟输出有关系不?

网友C:
气隙是指影响感抗磁通量…单位:高斯
你这上电就不正常…找原因吧…

网友D:
这样的情况原因会有很多的,需要具体分析,测试关键点的波形,能发电路图吗?或者可以去金升阳论坛一起谈论下:http://www.mornsun.cn/bbs.html

网友E:
匝数比只是一方面,不是还有占空比吗?

网友F:
磁芯是什么,锌铁的磁芯和锌锰的磁芯差别很大;匝数比怎么个比法,几圈比好几圈还是几十圈比好几十圈;开隙是个要注意的地方,你的变压器是灌封的吗?是灌封的话,泡完浆之后不灌封做引线测试吧,注意安全,不是的话,就用漆包纸来控制一下开隙好了,多绕几层少绕几层看看输出情况;有控制吗?  你说清楚详细二姨才好帮你。  变压器我以前研究过一段时间,不过局限性很大,只会那几种,只能说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