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自己绘制元件封装遇到的问题

楼主:
自己在元件封装绘制中遇到这样的小问题,比如说焊盘放好之后,画封装轮廓时就觉得画的蛮不好看,就做不到两过的轮廓线对称,各位在画封装或画封装轮廓线时有什么好的方法咧!!还有为什么有时候我放好的焊盘坐标会变化咧!

网友A(2014-07-20):
你这焊盘坐标不是已经放好了吗。不对称是因为你当时尺度调大了。就是动一下移动的距离太大。你改小一点。

点击set globle snap*****
弹出对话框改成0.1MIL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熟练运用 ctrl+g

网友C:
贴片封装还自己画啊?强烈推荐这款软件PCB Matrix,只要看PDF,把数据填填,封装就出来了!

网友D:
PCB Matrix??貌似很强大啊

网友E(2014-12-31):
引用 网友C:
贴片封装还自己画啊?强烈推荐这款软件PCB Matrix,只要看PDF,把数据填填,封装就出来了!
...

好东西,神器啊    赞

网友F:
把坐标原点重新定位到几个焊盘的几何中心,
然后画好一个角,上下左右对称粘贴。
包你漂亮。

这个菜单选项,只有编辑PCB库文件时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