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多机通讯

楼主(2014-07-20):
用STC12C5A60S2做一个多机通信系统,主从机之间无法通讯,我检查过硬件线路没有问题,程序也检查了好几遍,自认为没有什么逻辑错误,可就是不能通信,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我的程序有什么错误

功能:主机通过按键输入一个0~200的数,再给各个从机发送(这里取25),从机收到后发一些数据给主机,主机在液晶上显示
主机程序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sbit 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KeyPort P1

uchar sendsbuf[4]=0;
uchar resbuf[4]=0;

float idata cj_data0[6];
char cj_data1[6];

uchar addr[6]={0x00,0x01,0x02,0x03,0x04,0x05};

float I;
uchar num,h,num1,num12,num13,jj,iii;

int e,d;

uchar code dofly_code[]={'0','1','2','3','4','5','6','7','8','9','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tt)
{
while(--tt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while(Ms--)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unsigned char *s)
{
if (y2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2);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2);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LCD_Write_Com(0x01);
   LCD_Write_Com(0x06);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

void serialport_init()
{
        PCON=0;
        SCON=0xf8;
        AUXR=0x15;
        IPH=0x10;
        IP=0x10;
        BRT=0xfd;
        EA=1;
        ES=1;
}

/*------------------------------------------------
设定二个自定义字符,LCD1602中自定义字符的地址为0x00--0x07,
即可定义8个字符
这里我们设定把一个自定义字符放在0x00位置(000),
另一个放在0x01位子(001)
------------------------------------------------*/
void Lcd_User_Chr(void)
{ //第一个自定义字符
LCD_Write_Com(0x40); //"01 000 000"  第1行地址 (D7D6为地址设定命令形式D5D4D3为字符存放位置(0--7),D2D1D0为字符行地址(0--7))
LCD_Write_Data(0x00); //"XXX 11111" 第1行数据(D7D6D5为XXX,表示为任意数(一般用000),D4D3D2D1D0为字符行数据(1-点亮,0-熄灭)
LCD_Write_Com(0x41); //"01 000 001"  第2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4); //"XXX 10001" 第2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2); //"01 000 010"  第3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e); //"XXX 10101" 第3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3); //"01 000 011"  第4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e); //"XXX 10001" 第4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4); //"01 000 100"  第5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e); //"XXX 11111" 第5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5); //"01 000 101"  第6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1f); //"XXX 01010" 第6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6); //"01 000 110"  第7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4); //"XXX 11111" 第7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7); //"01 000 111"  第8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00000" 第8行数据
//第二个自定义字符

LCD_Write_Com(0x48); //"01 001 000"  第1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3); //"XXX 00001" 第1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9); //"01 001 001"  第2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3); //"XXX 11011" 第2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a); //"01 001 010"  第3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11101" 第3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b); //"01 001 011"  第4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11001" 第4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c); //"01 001 100"  第5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11101" 第5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d); //"01 001 101"  第6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11011" 第6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e); //"01 001 110"  第7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00001" 第7行数据
LCD_Write_Com(0x4f); //"01 001 111"  第8行地址
LCD_Write_Data(0x00); //"XXX 00000" 第8行数据
}

/*------------------------------------------------
             键盘函数
------------------------------------------------*/
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5);        //去抖
  if((KeyPort&0x0f)!=0x0f)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KeyPort=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KeyPort&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
uchar KeyPro()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7d:return 1;break;//1
  case 0x7b:return 2;break;//2
  case 0x77:return 3;break;//3
  case 0xbe:return 4;break;//4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case 0xbb:return 6;break;//6
  //case 0xb7:return 20;break;//7
  case 0xde:return 7;break;//8
  case 0xdd:return 8;break;//9
  case 0xdb:return 9;break;//a
  case 0xd7:return 10;break;//退格键
  case 0xb7:num1=20;return 20;break;//确定键
  case 0xee:num13=1;num12=0;iii=0;return 21;break;//显示启动键
  case 0xed:num12=1;num13=0;jj=0;return 22;break;//翻页键
  //case 0xeb:return 14;break;//e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uint yuqizhi(uint o)
{
        uint r=0,p=0,q=0,iii;
        if(o!=r&&iii==0)
        {
                r=o;
                e=o*100;
                ++iii;
        }
        if(o!=p&&iii==1)
        {
                p=o;
                e=e+p*10;
                ++iii;
        }
        if(o!=q&&iii==2)
        {
                q=o;
                e=e+q;
        }
        iii=0;
        return e;
}

void senddata(uint g)
{
        uchar m=0,n=0,l=0;
        l=g/100;
        m=g/10%10;
        n=g%10;
        LCD_Write_Char(12,0,dofly_code[l]);
        LCD_Write_Char(13,0,dofly_code[m]);
        LCD_Write_Char(14,0,dofly_code[n]);
}

void senddata1(float t)
{
        uchar n=0,l=0,m=0,o=0;
        if(t>=1)
                l=1;
        else
                l=0;
        n=(uint)(t*10)%10;
        m=(uint)(t*100)%10;
        o=(uint)(t*1000)%10;
        LCD_Write_Char(3,1,dofly_code[l]);
        LCD_Write_Char(5,1,dofly_code[n]);
        LCD_Write_Char(6,1,dofly_code[m]);
        LCD_Write_Char(7,1,dofly_code[o]);

}

void senddata2(float t)
{
        uint n=0,l=0,m=0;
        l=(uint)(t);
        n=(uint)(t*10)%10;
        m=(uint)(t*100)%10;

        if(t==cj_data0[0])
        {
                LCD_Write_Char(11,0,dofly_code[l]);
                LCD_Write_Char(13,0,dofly_code[n]);
                LCD_Write_Char(14,0,dofly_code[m]);

        }
        if(t==cj_data0[1])
        {
                LCD_Write_Char(11,1,dofly_code[l]);
                LCD_Write_Char(13,1,dofly_code[n]);
                LCD_Write_Char(14,1,dofly_code[m]);

        }
}

senddata3(uchar g)
{

        uchar m=0,n=0,l=0;
        l=g/100;
        m=g/10%10;
        n=g%10;
        if(g==cj_data1[0])
        {
                LCD_Write_Char(3,0,dofly_code[l]);
                LCD_Write_Char(4,0,dofly_code[n]);
                LCD_Write_Char(5,0,dofly_code[m]);

        }
        if(g==cj_data1[1])
        {

                LCD_Write_Char(3,1,dofly_code[l]);
                LCD_Write_Char(4,1,dofly_code[n]);
                LCD_Write_Char(5,1,dofly_code[m]);

        }
}

void error()
{
        SBUF=0xff;
        while(TI!=1);
        TI=0;
}

uchar SerialPort_deal(uchar addr,uchar command)
{
        uchar sb=0,p=0,j=0,ad=0,q=0;
        while(1)
        {
                SBUF=addr;
                if(TI==1)
                        TI=0;
                if(RI==1)
                        RI=0;
                if(RB8==1)
                        ad=SBUF;
                if(ad!=addr)
                        error();
                else
                {
                        TB8=0;
                        SBUF=command;
                        if(TI==1)
                                TI=0;
                        if(RI==1)
                        {
                                RI=0;
                                sb=SBUF;//接受从机传来的状态信号
                        }

                        if((sb&0x08)==0x00)
                        {
                                TB8=1;
                                error();
                        }
                        else
                        {
                                if(command==0x01)
                                {
                                        if((sb&0x01)==0x01)
                                        {
                                                do
                                                {
                                                        p=0;
                                                        for(j=0;j<3;j++)
                                                        {
                                                                SBUF=sendsbuf[j];
                                                                p+=sendsbuf[j];
                                                                if(TI==1)
                                                                        TI=0;
                                                        }
                                                        SBUF=p;
                                                        if(TI==1)
                                                                TI=0;
                                                        if(RI==1)
                                                                RI=0;
                                                }while(SBUF!=0);
                                                TB8=1;
                                                return(0);
                                        }
                                        else
                                        {
                                                if((sb&0x02)==0x02)
                                                {
                                                        while(1)
                                                        {
                                                                p=0;
                                                                for(j=0;j<3;j++)
                                                                {
                                                                        while(RI!=1)
                                                                        RI=0;
                                                                        resbuf[j]=SBUF;
                                                                        p+=resbuf[j];

                                                                }
                                                                if(RI==1)
                                                                {
                                                                        RI=0;
                                                                        q=SBUF;
                                                                }
                                                                if(q==p)
                                                                {
                                                                        SBUF=0x00;
                                                                        if(TI==1)
                                                                                TI=0;
                                                                        break;
                                                                }
                                                                else
                                                                        error();
                                                        }
                                                        TB8=1;
                                                        return(0);
                                                }
                                        }
                                }
                        }
                }
        }
}

void main()
{
        uchar j;
        e=25;
        d=25;
        I=(2.617-2.597)/0.185;
        LCD_Init();
        _nop_();
        serialport_init();
        DelayMs(5);
        LCD_Clear();
        Lcd_User_Chr();
        DelayMs(1);
        LCD_Write_Com(0x0F);//光标开,光标闪烁开 ;
        while(1)
        {
                num=KeyPro();
                DelayUs2x(10);
                if((num!=0xff&&(num!=20&&num13==1))&&(num!=21&&num!=22))
            {
                        if(num!=10)
                    {
                                LCD_Write_Char(4+h,0,dofly_code[num]);//依次显示输入字符
                                h++;
                                if(h==3)
                                           h=0;
                                DelayMs(2);
                                yuqizhi(num);
                        }
                        else
                        {
                        LCD_Write_Char(6-h,0,dofly_code[num]);//依次显示输入字符
                                h++;
                                if(h==3)
                                           h=0;
                        }

                   }
                DelayMs(2);
                if(num1==20)
                {
                        if(e>200)
                                e=200;
                        sendsbuf[0]=e/100;
                        sendsbuf[1]=e/10%10;
                        sendsbuf[2]=e%10;
                        for(j=0;j<1;j++)
                                SerialPort_deal(addr[j],0x01);
                        DelayMs(2);
                        for(j=0;j<1;j++)
                        {
                                SerialPort_deal(addr[j],0x02);//要求接收反馈数据
                                DelayMs(1);
                                cj_data0[j]=resbuf[0]+(float)(resbuf[1]/10)+(float)(resbuf[2]/100)+(float)(resbuf[3]/1000);
                        }
                        _nop_();
                        for(j=0;j<1;j++)
                        {
                                SerialPort_deal(addr[j],0x02);//要求接收反馈数据
                                DelayMs(1);
                                cj_data1[j]=resbuf[0]*100+resbuf[1]*10+resbuf[2];
                        }
                        if(cj_data0[0]!=(I/2) || cj_data0[1]!=(I/2))
                        {
                                sendsbuf[0]=(uint)(I);
                                sendsbuf[1]=(uint)(I*10)%10;
                                sendsbuf[2]=(uint)(I*100)%10;
                                sendsbuf[3]=(uint)(I*1000)%10;
                                for(j=0;j<1;j++)
                                        SerialPort_deal(addr[j],0x01);
                        }
                }
                if(num13==1)
                {
                        if(iii==0)
                        {
                                LCD_Clear();
                                Lcd_User_Chr();
                                iii++;
                        }
                        LCD_Write_Char(0,0,'V');
                        LCD_Write_Char(1,0,'e');
                        LCD_Write_Char(2,0,'q');
                        LCD_Write_Char(3,0,':');
                        LCD_Write_Char(7,0,'v');
                        LCD_Write_Char(9,0,'V');
                        LCD_Write_Char(10,0,'o');
                        LCD_Write_Char(11,0,':');
                        LCD_Write_Char(15,0,'v');
                        LCD_Write_Char(0,1,'I');
                        LCD_Write_Char(1,1,'L');
                        LCD_Write_Char(2,1,':');
                        LCD_Write_Char(8,1,'A');
                        LCD_Write_Char(4,1,0x2e);
                        senddata(d);
                        senddata1(I);
                }
                if(num12==1)
                {
                        if(jj==0)
                        {
                                LCD_Clear();
                                Lcd_User_Chr();
                                jj++;
                        }
                        LCD_Write_Char(0,0,'V');
                        LCD_Write_Char(1,0,'1');
                        LCD_Write_Char(2,0,':');
                        LCD_Write_Char(6,0,'v');
                        LCD_Write_Char(0,1,'V');
                        LCD_Write_Char(1,1,'2');
                        LCD_Write_Char(2,1,':');
                        LCD_Write_Char(6,1,'v');
                        LCD_Write_Char(8,0,'I');
                        LCD_Write_Char(9,0,'1');
                        LCD_Write_Char(10,0,':');
                        LCD_Write_Char(12,0,0x2e);
                        LCD_Write_Char(15,0,'A');
                        LCD_Write_Char(8,1,'I');
                        LCD_Write_Char(9,1,'2');
                        LCD_Write_Char(10,1,':');
                        LCD_Write_Char(12,1,0x2e);
                        LCD_Write_Char(15,1,'A');
                        senddata2(cj_data0[0]);
                        senddata3(cj_data1[0]);
                        senddata2(cj_data0[1]);
                        senddata3(cj_data1[1]);
                }

        }
}

从机程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LAVE 0x01

uchar idata sendsbuf[4]=0;
uchar idata resbuf[4]=0;

bit tready;
bit rready;
bit readend;
bit sendend;
float num2,I;
uchar num1;
int d;

void serialport_init()
{
        tready=0;
    rready=0;
    readend=0;
    sendend=0;
        PCON=0;
        SCON=0xf0;
        AUXR=0x15;
        IPH=0x10;
        IP=0x10;
        BRT=0xfd;
        EA=1;
        ES=1;
}

/*--------------------------
        接收函数
---------------------------*/
void sre()
{
        uchar p=0,j=0,q;
        rready=0;
        while(1)
        {
                p=0;
                for(j=0;j<3;j++)
                {
                        if(RI==1)
                                RI=0;
                        resbuf[j]=SBUF;
                        p+=resbuf[j];
                }
                if(RI==1)
                {
                        RI=0;
                        q=SBUF;
                }
                if(q==p)
                {
                        SBUF=0x00;//校验和相同,表示接收完全,发0停止
                        if(TI==1)
                                TI=0;
                        break;
                }
                else
                {
                        SBUF=0xff;//校验和不同,数据有丢失,发0xff重收
                        if(TI==1)
                                TI=0;
                }
        }
        if(resbuf[3]==0)
                num1=resbuf[0]*100+resbuf[1]*10+resbuf[2];
        else
                num2=resbuf[0]+(float)(resbuf[1]/10)+(float)(resbuf[2]/100)+(float)(resbuf[3]/1000);
        SM2=1;
        ES=1;
        readend=1;
}

/*--------------------------
        发送函数
---------------------------*/
void str()
{
        uchar p=0,j=0;
        tready=0;
        do
        {
                p=0;
                for(j=0;j<3;j++)
                {
                        SBUF=sendsbuf[j];
                        p+=sendsbuf[j];
                        if(TI==0)
                                TI=0;
                }
                SBUF=p;
                if(TI==1)
                        TI=0;
                if(RI==1)
                        RI=0;
        }while(SBUF!=0);
        SM2=1;
        ES=1;
        sendend=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serialport_init();
        while(1)
        {
                rready=1;

                if(num1<=200&&num1!=0)
                {
                        d=25;
                        I=0.187;
                }
                if(readend==1)
                {

                        sendsbuf[0]=(uint)(I);
                        sendsbuf[1]=(uint)(I*10)%10;
                        sendsbuf[2]=(uint)(I*100)%10;
                        sendsbuf[3]=(uint)(I*1000)%10;
                        readend=0;
                        if(sendend==1)
                        {
                                sendend=0;
                                sendsbuf[0]=d/100;
                                sendsbuf[1]=d/10%10;
                                sendsbuf[2]=d%10;
                                tready=1;
                        }
                        tready=1;
                }
        }
}

/*--------------------------
        串口通信中断处理
---------------------------*/
void  URAT1_Routine()  interrupt 4
{
        uchar sb=0,ad=0;
        RI=0;
        ES=0;
        if(RB8==1)
        {
                ad=SBUF;
                if(ad!=SLAVE)
                {
                        ES=1;
                        goto reti;
                }
                SM2=0;
                SBUF=SLAVE;
                if(TI==1)
                        TI=0;
                if(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
        if(RI==1)
        {
                RI=0;
                sb=SBUF;
        }
        if(sb==0x01)
        {
                if(rready==1)
                {
                        SBUF=0x01;
                        RB8=0;
                }
                else
                {
                        SBUF=0x00;
                        RB8=0;
                }
                if(TI==1)
                        TI=0;
                if(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re();
        }
        else
        {
                if(sb==0x02)
                {
                        if(tready==1)
                        {
                                SBUF=0x02;
                                RB8=0;
                        }
                        else
                        {
                                SBUF=0x00;
                                RB8=0;
                        }
                        if(TI==1)
                                TI=0;
                        if(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tr();
                }
                else
                {
                        SBUF=0x08;
                        if(TI==1)
                                TI=0;
                        SM2=1;
                        ES=1;
                }
        }
        reti:;
}

网友A:
你如何确定硬件线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确定硬件线路没问题?

我用万用表测过RXD和TXD两条线是通的,而且这两天我调试了一下发现从机已经进入了串口中断,但由于收到的地址与本机地址不符,导致从机不与主机握手(我只连了一个从机),也就是这段程序
if(RB8==1)
        {
             ad=SBUF;
                if(ad!=SLAVE)   //主机呼叫的地址与本机不符
                {
                        ES=1;
                        goto reti;
                }

                SM2=0;
                SBUF=SLAVE;
                if(TI==1)
                        TI=0;
                if(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
但我主机发的地址应该没错啊,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从机收到的地址帧与主机发的不一样呢?

楼主:
我调试了一下,发现主机一开始发了一个从机地址,我用P0口做从机缓冲区,然后让P0口控制8个LED灯,发现P0口为全0,与主机发的从机地址00H一致,但是从机就是认为呼叫的不是自己,不与主机握手,主机便一直呼叫,一直发地址00H,从机中断程序如下,请大神们帮帮忙,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void  URAT1_Routine()  interrupt 4
{
        uchar sb;
        P0=0xff;//初始化P0口输出全为高电平
         ES=0;
        while(!RI)
        RI=0;
        P0=SBUF;   //用万用表测P0口电平,全为低电平
        if(SBUF!=0x00) //此处判断SBUF为非0,于是直接跳出中断
        {
                ES=1;
                goto reti;
        }
       //下面的程序都不执行
        SM2=0;
        SBUF=0x00;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b=SBUF;
        if(sb==0x01)
        {
                if(rready==1)
                        SBUF=0x01;
                else
                        SBUF=0x00;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re();
        }
        else
        {
                if(sb==0x02)
                {
                        if(tready==1)
                                SBUF=0x02;
                        else
                                SBUF=0x00;
                        while(TI!=1);
                        TI=0;
                        while(RI!=1);
                        RI=0;
                        if(RB8==1)
                        {
                                SM2=1;
                                ES=1;
                                goto reti;
                        }
                        str();
                }
                else
                {
                        SBUF=0x08;
                        while(TI!=1);
                        TI=0;
                        SM2=1;
                        ES=1;
                }
        }
        reti:;
}

网友A:
while(!RI)
串口中断,这个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RI)
串口中断,这个不需要了。

恩,我后来去掉了,但还是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

是测TXD和RXD两个脚吗?另外我想问一下这种串行通信发送的数据是以什么形式发送的,我发现我发的数据和接收的数据不一致,比如我主机发了一个0x01,从机收到的不是0x01,也不是1的ASCII码值,正因为收到的值与发送的值不一致才导致直接跳出中断,(但发0x00就是收发一致,可依然跳出中断)
我发送用的是这几句代码
SBUF=0x01;
while(TI!=1);
TI=0;

网友A:
只测发送脚。二进制,也可以说16进制。你可以连续发0X55,看波形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测发送脚。二进制,也可以说16进制。你可以连续发0X55,看波形对不对。

用示波器测了下,发现发送的数据是正确的,但接收方就是接收不正确,有时收错,有时连一整帧都丢了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你共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