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出来的字节数和程序不同,为什么RW-data=0

楼主(2014-07-20):
程序如下:
#include<LPC23xx.h>
int main()
{
        unsigned long num0=0,num1=1,num2=2,num3=3;
        while(1)
        {
                num0++;
                num1++;
                num2++;
                num3++;
        }
}

编译结果如下:
Program Size: Code=1064      RO-data=16      RW-data=0     ZI-data=1384

按道理num1,num2,num3加起来一共12个字节啊,为什么RW-data=0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numx在栈中,栈在ZI中。(GCC中管ZI叫BSS)
你把numx移到全局变量处再对比观察。
然后就是学会看map文件

网友B:
没有全局变量定义,

网友C:
起码要知道这里显示的
Code=1064
RO-data=16
RW-data=0
ZI-data=1384
这几个东西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