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请教RS485的线缆及T型连接,谢谢

楼主(2014-07-20):
关于RS485有几处不解的地方,特请教春阳版主及各位高手,谢谢

1、RS485网络布线是使用屏蔽5类网线或超5类网线,还是用屏蔽双绞线的型号为RVSP2*0.5(或RVVSP)?江苏天诚线缆好像不错,就是太贵了,线缆市场鱼龙混杂,质量也参次不齐,版主可否推荐下国内的厂家?

2、关于T型连接法
在实际施工中,为了接线方便,如图1,将线缆剪成多段再连到图3所示的接线端子上。
请问T型连接的话,如图2,实际施工中,T头应该如何接到主干线上?将主干线的护套及屏蔽层切开,剥开双绞线,露出铜丝,然后将T头的铜丝焊接上吗?双绞线的两根线是不是很容易短路?还是有其它方法

      图1和图2

      图3

3、RS485的环形结构
以前的项目中,用到了光纤环网和以太网环网冗余。最近和台湾一家公司联系,居然听说了RS485也可以接成环网,版主及各位高手可曾用过或者听过,这种485环网有何优势?难道只是主干线断线时,不影响整个网络的通信?
环形通讯线两端的+, -, GND  分别相接在一起

      图4

网友A:
485可以用网络双绞线,几类的无所谓,如果用于电磁干扰明显的工业现场,最好用多芯屏蔽双绞线,具体生产厂家无所谓,正规厂就可以。
关于连线施工,采用图三端子时若用T型连接反而不方便,应该用L型,正规的连发就是L型。至于环网,原则上485不准许,你咨询到的信息应该详细列出,特别注意是否采用了特殊的中继器,简单说环网只能说“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可以用网络双绞线,几类的无所谓,如果用于电磁干扰明显的工业现场,最好用多芯屏蔽双绞线,具体生产厂 ...

谢谢

网友B:
不太懂,反正所有的485的A相连,B相连,线用好一点的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