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流计算方法?

楼主:
查了些资料,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与mos管的Ciss有关,根据公式I=Ciss*u/t.
u为VGS充电的电压,t为所需要的导通速度。
另一种是与mos栅极充电总电量Qg有关,根据公式I=Qg/t.
我想请问各位前辈到底是根据哪一种来算驱动电流?

网友A(2014-07-20):
根据Qg计算。但Qg并非栅极电容,而是包括米勒效应在内栅极充电总电量(Total Gate Charge)。
从你的“公式I=Qg/t”来看,Qg也不具有电容量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Qg计算。但Qg并非栅极电容,而是包括米勒效应在内栅极充电总电量(Total Gate Charge)。
从你的“公式I= ...

不好意思,是我写错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想说是栅极电量。现在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Qg计算。但Qg并非栅极电容,而是包括米勒效应在内栅极充电总电量(Total Gate Charge)。
从你的“公式I= ...

比如这个参数,我想要导通速度达到300ns,根据公式I=Qg/t=120/300=0.4A,    最大I=170/300=0.57A.是不是我提供驱动电流达到0.57就可以达到这个速度?或者驱动电流的大小还要考虑其它的因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参数,我想要导通速度达到300ns,根据公式I=Qg/t=120/300=0.4A,    最大I=170/300=0.57A.是不是我 ...

你要300ns,管子Rise Time有68ns,所以你的驱动能力应该在(300ns-68ns)内使管子导通。也就是说,驱动电流还需要更大一些。另外,该参数是Rg为2.7欧时测得,你的电路,Rg不能更大,至少要和2.7欧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300ns,管子Rise Time有68ns,所以你的驱动能力应该在(300ns-68ns)内使管子导通。也就是说,驱动电 ...

谢谢,这么热的天大周末的还给我回复。还有两点疑问,
1、根据参数,这个测试是在条件VGs=10V下获得的,如果我把VGs提高到15V,是不是这个电流还得在我计算0.57的基础是再增加1/3。
2、这个是单个mos的参数,如果我想再并联一个使用,是不是驱动电流在能驱动单管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倍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热的天大周末的还给我回复。还有两点疑问,
1、根据参数,这个测试是在条件VGs=10V下获得的, ...

1、没有1/3那么多。具体应该看你选用的管子datasheet中曲线。
2、两支并联,当然驱动电流加倍。但MOS管并联时需要注意在每管门极串联小电阻,以防寄生振荡。串联电阻后,将对管子开通速度产生影响(此电阻与管子输入电容构成一阶RC低通滤波)。

网友B:
以上的对话,应该是基于MOS漏极负载是个恒流源的情况。
而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是个阻性或者感性的。
所以,你计算出来的电流驱动值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实际需要的,还要大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上的对话,应该是基于MOS漏极负载是个恒流源的情况。
而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是个阻性或者感性的。
所以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1/3那么多。具体应该看你选用的管子datasheet中曲线。
2、两支并联,当然驱动电流加倍。但MOS管并 ...

测得的mos开启波形,如图,是0V-4V时间为T1, 4V持续时间为T2,4V上升到15v的时间为T3,15v上升到18V的时间为T4,我们一般算mos开启速度,时间是从哪里算起,是从0V到最高值所需的时间T1+T2+T3+T4吗?

网友C(2015-09-27):
图呢,坐等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D:
mos电压驱动型

网友E(2016-03-10):
引用 网友A:
根据Qg计算。但Qg并非栅极电容,而是包括米勒效应在内栅极充电总电量(Total Gate Charge)。
从你的“公式I= ...

看着别人都教您老师,我也叫您老师吧,老师,我现在正在学做一款电源,选用的管子是MOS管,现在要设计驱动,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管子的驱动电流和驱动功率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着别人都教您老师,我也叫您老师吧,老师,我现在正在学做一款电源,选用的管子是MOS管,现在要设计驱 ...

功率MOS管的datasheet一般都会提供这样的曲线。从此曲线上可以读出每次动作所需要充电或者放电的电量。根据每次动作充放电电量和动作时间(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以及开关频率可以得到驱动所需要的平均电流和瞬时最大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功率MOS管的datasheet一般都会提供这样的曲线。从此曲线上可以读出每次动作所需要充电或者放电的电量。 ...

那段平的表示管子开通了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段平的表示管子开通了把

那段接近水平的,就是MOS管开通过程。此段时间内,漏极电压逐渐降低(因此而产生米勒效应或者叫米勒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段接近水平的,就是MOS管开通过程。此段时间内,漏极电压逐渐降低(因此而产生米勒效应或者叫米勒电容) ...

那您看这张表,驱动电流是不是就是715/(170+50)=3.25A,有这么大么?

@9)STB[1J`]L8$AI3O)@CR8.png (42.97 KB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您看这张表,驱动电流是不是就是715/(170+50)=3.25A,有这么大么?

没有这么大。
170ns和50ns等等,是管子的参数。170ns更是延迟时间,指接近理想的驱动脉冲施加到管子上之后延迟170ns管子电流上升到10A。表中50ns,是指接近理想的驱动脉冲施加到管子上,管子也要50ns时间才可以使漏极电流从10A上升到100A。实际电路中必定上升时间比50ns要长一些,例如200ns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不过,驱动电路的瞬时电流达到1A是很常见的,也就是说驱动电路的管子瞬时电流要够大。
但驱动电路平均电流却很小,数mA到数十mA,达到100mA的比较少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大。
170ns和50ns等等,是管子的参数。170ns更是延迟时间,指接近理想的驱动脉冲施加到管子上之 ...

那开关频率和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开关频率和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有什么关系么?

先要说清楚20楼你这帖中“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是指什么。是指datasheet中标注的参数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还是你实际电路做到的上升下降时间。
“开关频率”不存在这个问题,datasheet中没有此参数,所以必是由你自己选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要说清楚20楼你这帖中“上升时间,下降时间”是指什么。是指datasheet中标注的参数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 ...

实际电路做到的

网友A:
那么,开关频率的倒数(也就是开关周期)显然不能小于你实际做到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之和。
实际上,开关周期至少要比你实际做到的上升沿下降沿之和大几倍(例如8~10倍),否则一是无法调整脉宽,二是效率太低发热过甚。

网友F(2016-05-21):
引用 网友A:
那么,开关频率的倒数(也就是开关周期)显然不能小于你实际做到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之和。
实际上,开关周期 ...

老师,要不您举个例子,随便找一份MOSFET的datasheet手册,是说明驱动电流Ig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老师,要不您举个例子,随便找一份MOSFET的datasheet手册,是说明驱动电流Ig怎么计算? ...

我想,前面各帖已经说得足够明白了。

网友G(2017-02-14):
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H: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I(2017-05-02):
栅极驱动芯片发热,栅极的波形边沿也不够陡,是驱动芯片驱动能力不够的原因吗?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功率MOS管的datasheet一般都会提供这样的曲线。从此曲线上可以读出每次动作所需要充电或者放电的电量。 ...

老师好!这个曲线我看了很久都没理解。我一直的理解是,Qg是MOS的固有参数,它还会随着GS的电压不同而不同吗?还有这个曲线,上升一段后近似变平,之后又会有一段上升,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谢谢!

我只能等到不能回复的问题解决后再详细解答你的疑问。
“我一直的理解是,Qg是MOS的固有参数”。恰恰不是MOS管固有参数。Qg与MOS管共源极的电源电压有关。21IC可能是出了点问题,不能回复。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老师好!这个曲线我看了很久都没理解。我一直的理解是,Qg是MOS的固有参数,它还会随着GS的电压不同而不 ...

@maychang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老师好!这个曲线我看了很久都没理解。我一直的理解是,Qg是MOS的固有参数,它还会随着GS的电压不同而不 ...

先定义手册中给出的Ciss等电容,见下图左上角。

其中提到Cds短路掉。但测试时漏极与源极之间施加了电压(座标系横轴就是漏极源极电压),怎么能够短路掉?
其实很简单:漏极与源极之间接一支足够大的电容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老师好!这个曲线我看了很久都没理解。我一直的理解是,Qg是MOS的固有参数,它还会随着GS的电压不同而不 ...

在15楼我贴出的曲线图中标注有测试电路见 Fig.13 字样。下图是该曲线的测试电路。

图中虚线框里面是与待测MOS管同类型的管子。由虚线框中电路我们可以知道这部分电路是一个恒流电路。门极与源极之间接了一支相当大的电容,其目的是保持测试过程中门极源极之间电压不变,从而流过虚线框中MOS管的电流也不变。
虚线框中这部分电路不包含电源,所以框中上下两端电压为零时其中电流也为零。两端电压上升时流过框中电路的电流也上升。但电流上升到一定程度,框中MOS管进入饱和区(见模拟电路教材),虽然两端电压上升,流过框中电路的电流却基本不变。
由此,框中电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支非常大的电阻,框中电路就是框外待测MOS管(接成共源极电路)的漏极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老师好!这个曲线我看了很久都没理解。我一直的理解是,Qg是MOS的固有参数,它还会随着GS的电压不同而不 ...

上图中用红色标出了MOS管各极间电容,从手册中我们知道这些极间电容都不大。
我们看看15楼曲线,注意漏极源极之间已经施加了电压(100V、250V或400V),同时注意纵轴是自变量(门极源极之间电压)而横轴是其函数(信号源对门极充电电量)。我们从纵轴零点开始。
门源之间电压为零,当然MOS管关断,漏极电压就是电源电压。随着门源电压逐渐上升,信号源对Cgs和Cgd充电。这两个电容都不大(Cgs较大,大功率管约数nF),这就是15楼曲线从原点开始倾斜上升那一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老师好!这个曲线我看了很久都没理解。我一直的理解是,Qg是MOS的固有参数,它还会随着GS的电压不同而不 ...

但是,门极电压上升到MOS管的开启电压,情况就不一样了。
门极电压上升达到开启电压后,MOS管开始导通,漏极电流随门极电压上升而增加。漏极电流的变化量与门极电压变化量之比就是互导(单位西门子)。漏极电流上升,由于漏极接有负载,漏极电压必定要下降,而且由于MOS管放大,漏极电压的下降要比门极电压的上升大得多(这才叫放大)。
现在看前图中管子的极间电容Cgd。在15楼曲线的倾斜上升部分,Cgd左端电位随信号源上升,右端电位不变。现在右端电位随漏极电流的增加而急剧下降。由于漏极电位的下降,显然电容Cgd会流过比较大的电流,如上帖图中蓝色箭头所示。从信号源角度看,门极电压只上升一点点,流出的电量却增加很多,好像电容Cgd成倍增加。这种现像称为密勒效应,好像是增加了的电容也称为密勒电容。
Cgd 好像“成倍增加”,增加的倍数,恰恰就是该MOS管的电压放大倍数。
既然信号源电压增加很少一点而信号源流出电量增加相当多,15楼曲线中接近水平的那段就容易理解了:这段就是MOS管开始导通到漏极电压下降到很低(进入线性电阻区)那段。
MOS管门极电位继续上升,MOS管漏极电压下降到很低,工作点进入线性电阻区后,管子失去放大作用(密勒效应消失),Cgs不再好像“成倍增加”,15楼曲线又从接近水平转成倾斜上升。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老师好!这个曲线我看了很久都没理解。我一直的理解是,Qg是MOS的固有参数,它还会随着GS的电压不同而不 ...

如果待测MOS管的负载不是33楼图中虚线框内电路,而是电阻或者电感,前述密勒效应仅仅是数量不同,本质上并无变化。

此图和前面各图都是从同一管子的datasheet中copy下来的。此图很直观地说明了Qg是什么。显然,Qg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信号源对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和门极漏极之间电容充电的电量(此时MOS管处于截止区),图中标注为Qgs。第二部分是MOS管处于放大状态信号源对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和密勒电容充电的电量(此时MOS管处于饱和区),图中标注为Qgd。第三部分又是信号源对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和门极漏极之间电容充电的电量(此时MOS管处于线性电阻区),图中未标注。这三部分电量之和,是Qg。

网友J(2017-09-20):
引用 网友A:
如果待测MOS管的负载不是33楼图中虚线框内电路,而是电阻或者电感,前述密勒效应仅仅是数量不同,本质上 ...

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回复,之前一直没看这个帖子,今天才点进来看了一下。谢谢!

网友L(2019-02-18):
“第一部分是信号源对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和门极漏极之间电容充电的电量(此时MOS管处于截止区),图中标注为Qgs。第二部分是MOS管处于放大状态信号源对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和密勒电容充电的电量(此时MOS管处于饱和区),图中标注为Qgd。第三部分又是信号源对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和门极漏极之间电容充电的电量(此时MOS管处于线性电阻区),图中未标注。”

Maychang老师你好,问一下,第一部分 Qgs=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和门极漏极之间电容充电的电量;第二部分Qgd 为什么还包含门极源极之间电容?第三部分又包含了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和门极漏极之间电容充电的电量,是不是三部分直接有重叠的部分?盼回复,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大。
170ns和50ns等等,是管子的参数。170ns更是延迟时间,指接近理想的驱动脉冲施加到管子上之 ...

驱动能力只有50uA,   但发现偶尔有个别开启后损坏,是与驱动电流不够吗 ?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第一部分是信号源对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和门极漏极之间电容充电的电量(此时MOS管处于截止区),图中标注为Qgs ...

36楼曲线三部分均包含“对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和门极漏极之间电容充电的电量”,即34楼图中对Cgs和Cgd充电的电量(这两个电容始终存在)。第二部分(接近水平那段)除“对门极源极之间电容和门极漏极之间电容充电的电量”外,还包含对米勒电容充电的电量。第二部分因门极电位变化部大(图中看几乎水平),故对Cgs和Cds充入的电量不大,主要是对米勒电容充电。
米勒电容成因见35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M:
@maychang 老师 : 我之前以为MOS是电压驱动型,只需要电压到了VGSTH就可以开启, 需要的驱动电流很小。 ...

我之前以为MOS是电压驱动型,只需要电压到了VGSTH就可以开启, 需要的驱动电流很小

电压驱动没有错。
电压到了VGSTH就可以开启,也没有错,但此时漏极电流很小(参见手册中测试条件),只能说是微微导通。门极电压继续上升,MOS管漏极电流不断增加,直到电流很大时才是充分导通(作为开关使用的“开”状态)。
驱动电流,由36楼可知,每次MOS管“开”和“关”充电放电的电量大体上是固定的,所以驱动电流与开关频率大体成正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M:
@maychang 老师 : 我之前以为MOS是电压驱动型,只需要电压到了VGSTH就可以开启, 需要的驱动电流很小。 ...

负载电流常态时是8A左右,感性负载。资料中Qg = 44nC,  td = 10.3  , tr = 62,  这样 驱动电流 = 44/ 72.3,即0.6A, 这样对吗 ?

完全错误。
44nC是MOS管门极充电电量,除以充电所使用的时间才是驱动信号所需要提供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M:
@maychang 老师 : 我之前以为MOS是电压驱动型,只需要电压到了VGSTH就可以开启, 需要的驱动电流很小。 ...

我是用光耦驱动, 驱动能力只有50uA,   现在测试也能控制, 但发现偶尔有个别开启后损坏,是与驱动电流不够吗 ?

1、什么光耦,电流只有50uA?
2、驱动电流是否不够,因不知道你的驱动电路具体参数,没办法说。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光耦驱动, 驱动能力只有50uA,   现在测试也能控制, 但发现偶尔有个别开启后损坏,是与驱动电流不 ...

MOS 参数如图: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常态时是8A左右,感性负载。资料中Qg = 44nC,  td = 10.3  , tr = 62,  这样 驱动电流 = 44/ 72 ...

老师 : 这里所需的充电时间应该看哪个参数 ?

网友A:
引用 网友M:
MOS 参数如图:, 压电效应的光耦, 输出只有几十uA的电流。

压电效应的光耦, 输出只有几十uA的电流。

压电效应光耦?什么型号?把说明书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老师 : 这里所需的充电时间应该看哪个参数 ?  我的应用中不是PWM 驱动打开方式, 开关频率很小,只有几 ...

这里所需的充电时间应该看哪个参数 ?

看第四行:Gate Total Charge 。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压电效应的光耦, 输出只有几十uA的电流。

压电效应光耦?什么型号?把说明书贴出来大家看看。 ...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里所需的充电时间应该看哪个参数 ?

看第四行:Gate Total Charge 。

前天讨论的: I=Qg/t,  Qg 是这 Gate Total  Charge,  我想问 t 应该看哪个参数 ?

网友A:
引用 网友M:
, 实际测得的短路电流比规格书大,大概30-50uA.

压电效应的光耦, 输出只有几十uA的电流。

既然是利用压电效应,怎么还能称为光耦?
压电效应,怎么能输出一个直流信号?
把你的光耦说明书完整贴出来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压电效应的光耦, 输出只有几十uA的电流。

既然是利用压电效应,怎么还能称为光耦?

抱歉,写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抱歉,写错了,是光生伏效应

如果是用光生伏打效应产生信号,那么你想要驱动MOS管完全可以办得到,只要多个光电池串联并联即可。光能发电是很成熟的技术,大规模的是太阳能发电,小规模的是某些计算器上的光电池。但是多个光电池占用面积相当大。
如果嫌多个光电池占用面积太大,不妨先用放大器将光电池信号放大之后再驱动MOS管。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光生伏打效应产生信号,那么你想要驱动MOS管完全可以办得到,只要多个光电池串联并联即可。光能 ...

输出电压 但驱动电流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光生伏的 输出电压已有8.7V  -10V 间了, 但驱动电流很小, 只有几十uA,   我现在疑惑的是 这么小的电流 ...

8.7V用于驱动MOS管,稍感勉强。最好能够达到10V或者12V。IGBT管通常要求达到15V。
至于电流,因MOS管输入电阻非常高,几十uA电流够了,已经可以驱动MOS管,除非电路板漏电或者MOS管门极对地接有电阻(未见电原理图,不知道门极是否对地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光生伏的 输出电压已有8.7V  -10V 间了, 但驱动电流很小, 只有几十uA,   我现在疑惑的是 这么小的电流 ...

驱动电流小,MOS管从完全截止到充分导通所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以45楼贴出的44.5nC来计算,假定你的光生伏打效应元件输出电流40uA,那么门极充电44.5nC需要的时间是44.5nC/40uA=1.1ms(若光照不够,时间可能更长)。若以14uA计算,则是3.2ms。在这3.2ms时间里面,MOS管处于线性工作状态,管子功耗相当大(不知道你的MOS管电源电压,也不知道MOS管负载是什么,无法计算)。管子损坏可能与此有关。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MOS管门极受到强烈干扰。

网友M: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流小,MOS管从完全截止到充分导通所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以45楼贴出的44.5nC来计算,假定你的光生 ...

谢谢,示波器实际抓取的开启时间是mS ,与计算的差不多, 开启的时间内处于线性放大区, MOS管的压降大  -> 功耗大。D和 S接接电源 和 负载,电源电压是24VDC, 负载是感性负载(小型直流电机), 工作电流是2A左右(感性负载启动电流不会突变 ? 不像容性负载启动电流可能很大),这种情况会出现MOS烧坏 ? 我现在遇到有个别损坏是在出现在开启工作中,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不知道在理论上如何知道解决问题方向 。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谢谢,示波器实际抓取的开启时间是mS ,与计算的差不多, 开启的时间内处于线性放大区, MOS管的压降大  - ...

直流电机的绕组是感性负载。但直流电机远比一个电感复杂,除感生电动势外,还存在反电动势,而反电动势与电机转速关系非常大。直流电机从静止到额定转速,启动电流可能相当大,远超过你的工作电流2A。如果在这段时间里MOS管未完全导通(最坏的情况就是MOS管两端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则MOS管可能损坏。
49楼给出的短路电流,下面两行只有8uA。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测量条件下的数值。若负载1兆欧,该光生伏打器件输出非常有可能使MOS管处于未完全导通情况的时间相当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谢谢,示波器实际抓取的开启时间是mS ,与计算的差不多, 开启的时间内处于线性放大区, MOS管的压降大  - ...

“我现在遇到有个别损坏是在出现在开启工作中, 不知道什么原因”

谁都不知道,都是猜测。具体原因,只能你自己根据现像慢慢寻找。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遇到有个别损坏是在出现在开启工作中, 不知道什么原因”

谁都不知道,都是猜测。具体原因,只 ...

从理论上分析,这个应用有问题 ?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从理论上分析,这个应用有问题 ? 负载电流不大,而且是感性负载,不会出现因负载电流瞬间过大吧, 另外 ...

你始终没有贴出电原理图,没有贴出元器件型号。怕别人抄了去?这样怎么能够获得帮助?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你始终没有贴出电原理图,没有贴出元器件型号。怕别人抄了去?这样怎么能够获得帮助? ...

很简单的,我前面有描述过。 请问这样的应用合理 ? 另外你说的电机 同感性负载不一样,应该怎么理解 ?这款小直流电机内部没有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很简单的,我前面有描述过。 请问这样的应用合理 ? 另外你说的电机 同感性负载不一样,应该怎么理解 ? ...

第一个不合理之处:电机两端未并联续流二极管,这在MOS管关断时非常危险,尤其是快速关断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很简单的,我前面有描述过。 请问这样的应用合理 ? 另外你说的电机 同感性负载不一样,应该怎么理解 ? ...

再说一遍:电动机不仅具有电感性质,还是反电动势负载,如果电动机可能由其它机械带动转动,则电动机还可以是个发电机(无论什么样的电动机均是如此)。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遍:电动机不仅具有电感性质,还是反电动势负载,如果电动机可能由其它机械带动转动,则电动机还可 ...

嗯,负载有并联了二极管。请问这样的应用场合, 开启速度慢,会导致MOS 损坏 ? 或者还有什么地方可能上有问题 ? 在理论上没找到方向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合理之处:电机两端未并联续流二极管,这在MOS管关断时非常危险,尤其是快速关断时。 ...
当 DS 端瞬间上电时, VDS 会不会 对 Cgd 电容充电, 导致 G 极 电压抬高(抖动),  发生MOS开启误动作 ?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好, 如果G 极没有输入信号, 只有并联的1M电阻到地,   当 DS 端瞬间上电时, VDS 会不会 对 Cgd 电容充 ...

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N:
这么好的资料,真的比较难得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如果待测MOS管的负载不是33楼图中虚线框内电路,而是电阻或者电感,前述密勒效应仅仅是数量不同,本质上 ...

谢谢老师热心解答,学习很多了。我有一点一直没搞明白,t0-t1是截止区,t3-t4是可变电阻区,我请教的问题,第一,t1-t2和t2-t3,哪个是饱和区?另外一个是什么区?
第二,它为什么先是电流上升到最大,电压才开始下降,是什么因素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谢谢老师热心解答,学习很多了。我有一点一直没搞明白,t0-t1是截止区,t3-t4是可变电阻区,我请教的问题 ...

“第一,t1-t2和t2-t3,哪个是饱和区?”

ti~t2是截止区,t2~t3是饱和区。
注意FET的饱和区和BJT的饱和区定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谢谢老师热心解答,学习很多了。我有一点一直没搞明白,t0-t1是截止区,t3-t4是可变电阻区,我请教的问题 ...

“另外一个是什么区?”

另外一个,即t3~t4,是可变电阻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谢谢老师热心解答,学习很多了。我有一点一直没搞明白,t0-t1是截止区,t3-t4是可变电阻区,我请教的问题 ...

“第二,它为什么先是电流上升到最大,电压才开始下降,是什么因素引起的?”

是米勒效应引起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第一,t1-t2和t2-t3,哪个是饱和区?”

ti~t2是截止区,t2~t3是饱和区。

谢谢老师细心解答,我想只要看老师的每一句回复,都能较深刻了解MOS了。首先,我知道MOS管三个区,分别是截止区,饱和区(对应三极管放大区),可变电阻区(对应三极管饱和区),我也知道t0-t1是截止区,t3-t4是可变电阻区,只是t1-t2和t2-t3还没理解明白。
没理解清楚t1-t2为什么是截止区而不是放大区。假如Vth=2V,Va(Vt2)=4V,如果我给3V的驱动,不是对应了一个电流吗?而且描述MOS放大性能好像是用跨导Gm(对应三极管的β),也就是说t1-t
2之间的任意一个Vgs,都一一对应一个Ids【饱和区(放大),Vgs*Gm=Ids】。
另外,如果按您说的米勒电容的原因,哪应该t2时间点以后,MOS已经完全导通了吧(进入可变电阻区),只是电压因为电容原因,还没降下来。最后请问老师,我理解偏差在哪里呢,请指正谢谢

网友P(点评):
@maychang 请教:上图 (在mos 开启工作图中),t3 - t4 是 可变电阻区, t4时刻对应的 VGS 是那个参数?(VGS 是不是实际电路中给的驱动电压值, 与人为设定有关吧 ?) 但对应 寄生电容容值是固定, 那么充电时间会随VGS 变化?问题2: ID 在t2 时已饱和, VDS(ON) 在t3 时达到饱和最小值,那么 t3-t4 的可变电阻区 对实际工作有什么意义?问题3: t3-t4 区 是哪个寄生电容在充电 ?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P: 别在对其他人的评论中@我。这样我没办法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谢谢老师细心解答,我想只要看老师的每一句回复,都能较深刻了解MOS了。首先,我知道MOS管三个区,分别是 ...

"没理解清楚t1-t2为什么是截止区而不是放大区"

t1-t2区间,MOS管并未导通。注意t2时刻门极电压刚刚上升到Vgs(th),此时MOS漏极电流依照手册仅100uA到250uA,算是开始导通。在这一阶段,图中黑色粗线倾斜上升,是驱动信号对MOS管输入电容(GS之间和GD之间电容)充电。既然在t2这一点上MOS管漏极电流仅100uA,当然不是处于放大状态,而是截止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谢谢老师细心解答,我想只要看老师的每一句回复,都能较深刻了解MOS了。首先,我知道MOS管三个区,分别是 ...

“假如Vth=2V,Va(Vt2)=4V,如果我给3V的驱动,不是对应了一个电流吗?”

Vth=2V(此值每个型号不同,同一型号不同管子也不同,分散性相当大),那么t2时刻门极恰是2V。门极为3V时已经进入放大状态,即图中水平粗黑线那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谢谢老师细心解答,我想只要看老师的每一句回复,都能较深刻了解MOS了。首先,我知道MOS管三个区,分别是 ...

“如果按您说的米勒电容的原因,哪应该t2时间点以后,MOS已经完全导通了吧(进入可变电阻区)”

不是,t2到t3,MOS管处于饱和区(相当于BJT的放大区),并未完全导通。完全导通是在时刻t3之后。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清楚t1-t2为什么是截止区而不是放大区"

t1-t2区间,MOS管并未导通。注意t2时刻门极电压刚刚上升 ...

谢谢解答,我怎么感觉是您没看清楚我发的图片,^O^,t1时刻是VGS(th)(此时为2V是我假设的),t2时刻是刚进入水平粗线的转折点,也是Ids电流上升到最大的转折点(此时4V也是我假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谢谢解答,我怎么感觉是您没看清楚我发的图片,^O^,t1时刻是VGS(th)(此时为2V是我假设的),t2时刻是刚 ...

看错了。
前面所有t1均应该改成t0。
t2没有错。此时刻门极电压达到Vgs(th),MOS管开始导通。t2之前MOS管截止。

网友P(2019-03-25):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清楚t1-t2为什么是截止区而不是放大区"

t1-t2区间,MOS管并未导通。注意t2时刻门极电压刚刚上升 ...

@maychang 请教:74楼 图 (在mos 开启工作图中),t3 - t4 是 可变电阻区, t4时刻对应的 VGS 是那个参数?(VGS 是不是实际电路中给的驱动电压值, 与人为设定有关吧 ?) 但对应 寄生电容容值是固定, 那么充电时间会随VGS 变化?问题2: ID 在t2 时已饱和, VDS(ON) 在t3 时达到饱和最小值,那么 t3-t4 的可变电阻区 对实际工作有什么意义?问题3: t3-t4 区 是哪个寄生电容在充电 ?

网友A:
引用 网友P:
@maychang 请教:74楼 图 (在mos 开启工作图中),t3 - t4 是 可变电阻区, t4时刻对应的 VGS 是那个参数 ...

74楼图中虚线(表示漏极电流)是错误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
74楼图中虚线(表示漏极电流)是错误的。

@maychang   : 那正确的ID的曲线是 ?  是 T0 -  T4 都是在缓慢爬升,到T4 后是 完全饱和最大电流 ?

网友A:
引用 网友P:
@maychang   : 那正确的ID的曲线是 ?  是 T0 -  T4 都是在缓慢爬升,到T4 后是 完全饱和最大电流 ?  ...

漏极电流从时刻t2从零开始上升(t0~t2漏极电流为零),到t3达到受电源电压和负载决定的最大值。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漏极电流从时刻t2从零开始上升(t0~t2漏极电流为零),到t3达到受电源电压和负载决定的最大值。 ...

@maychang  T3 之后,电流已经达到电源 和 负载决定的最大值(那就是说MOS 已经达到 类似三极管完全饱和导通 状态),那 T3- T4 状态 Qg 还在充电,那T3-T4时间段对计算最大开关速度没意义 ?(因为电流已经达到最大了,那可以设计开关速度满足:在T0 - T3开启, T3之后关闭 ,这样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P:
@maychang  T3 之后,电流已经达到电源 和 负载决定的最大值(那就是说MOS 已经达到 类似三极管完全饱和导 ...

那 T3- T4 状态 Qg 还在充电,那T3-T4时间段对计算最大开关速度没意义 ?(因为电流已经达到最大了,那可以设计开关速度满足:在T0 - T3开启, T3之后关闭 ,这样不可以?)

T3之后关闭,当然可以。但你并不知道何时管子达到T3,除非你能够测量管子漏极源极之间电压来判断管子已经达到类似双极型三极管的完全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P:
引用 网友A:
那 T3- T4 状态 Qg 还在充电,那T3-T4时间段对计算最大开关速度没意义 ?(因为电流已经达到最大了,那可 ...

@maychang  厂商提供的Qg 值都是 包含 T3-T4 阶段,可以根据直接提供到 T0-T3阶段的Q 值计算开关频率,这样不是知道 T3 时刻关闭点了吗 ?        问题 2 :  T4 时刻的 Vg 电压 是由具体应用时给定的驱动电压 ? 比例 某电路中给定的 门极驱动是15V ,图中T4 时刻就是该应用的15V ?  还是说是MOS管本身自己参数决定的一个门电压值 ?

网友A:
引用 网友P:
@maychang  厂商提供的Qg 值都是 包含 T3-T4 阶段,可以根据直接提供到 T0-T3阶段的Q 值计算开关频率,这 ...

由于产品参数的分散性和实际应用环境的变化,不可能根据Qg值来判断t3时刻。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由于产品参数的分散性和实际应用环境的变化,不可能根据Qg值来判断t3时刻。 ...

@maychang  86楼的 问题2  是什么答案?  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P:
@maychang  86楼的 问题2  是什么答案?  谢

问题 2 :  T4 时刻的 Vg 电压 是由具体应用时给定的驱动电压 ? 比例 某电路中给定的 门极驱动是15V ,图中T4 时刻就是该应用的15V ?  还是说是MOS管本身自己参数决定的一个门电压值 ?

看此图吧。这是原厂给出的。
上图纵轴是门极-源极电压,显然是使用者施加到MOS管门极的。

网友O(2019-05-05):
引用 网友A:
问题 2 :  T4 时刻的 Vg 电压 是由具体应用时给定的驱动电压 ? 比例 某电路中给定的 门极驱动是15V , ...

老师,dfn5x6封装,60V,400A,0.5mR的mos管,需要怎么测试,确定性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老师,dfn5x6封装,60V,400A,0.5mR的mos管,需要怎么测试,确定性能?

测试MOS管性能,一般整机厂家办不到。
最好是仔细阅读该型号MOS管原生产厂家提供的datasheet。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测试MOS管性能,一般整机厂家办不到。
最好是仔细阅读该型号MOS管原生产厂家提供的datasheet。 ...

老师,像这两副图是测试MOS的两个参数,S端加这个电阻的目的是什么,需要加多大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老师,像这两副图是测试MOS的两个参数,S端加这个电阻的目的是什么,需要加多大合适呢?

我也不知道源极串接这么一个电阻是什么目的。

网友Q(2019-12-12):
引用 网友A:
你要300ns,管子Rise Time有68ns,所以你的驱动能力应该在(300ns-68ns)内使管子导通。也就是说,驱动电 ...

老师你好,这个RG,是指串联到MOS G极的电阻值还是值  驱动MOS的驱动管内阻+MOS G极的电阻值的和?

网友O(2020-03-20):
引用 网友A:
功率MOS管的datasheet一般都会提供这样的曲线。从此曲线上可以读出每次动作所需要充电或者放电的电量。 ...

老师,mos管结电容,可以用电桥按这个规格书的条件测试出来吗?我感觉不行哦,因为结电容是动态参数吧,电桥是测试的静态吧,请指点如果用LCR电桥如何测试结电容?先谢谢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热的天大周末的还给我回复。还有两点疑问,
1、根据参数,这个测试是在条件VGs=10V下获得的, ...

电压增大   电流也需要增大?我没看错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测得的mos开启波形,如图,是0V-4V时间为T1, 4V持续时间为T2,4V上升到15v的时间为T3,15v上升到18V的时间 ...

图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大。
170ns和50ns等等,是管子的参数。170ns更是延迟时间,指接近理想的驱动脉冲施加到管子上之 ...

驱动电流是不是就是715/(170+50)=3.25A----------------这个不对?

网友R: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参数,我想要导通速度达到300ns,根据公式I=Qg/t=120/300=0.4A,    最大I=170/300=0.57A.是不是我 ...

这里Qg的单位是nC,t的单位是ns??

网友R:
引用 网友E:
那您看这张表,驱动电流是不是就是715/(170+50)=3.25A,有这么大么?

时间,,电容,时间,电容,热阻----------------每一个指标怎么那么多参数?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功率MOS管的datasheet一般都会提供这样的曲线。从此曲线上可以读出每次动作所需要充电或者放电的电量。 ...

电荷越多   需要的电压越高?

网友O(2020-08-01):
引用 网友A:
“第一,t1-t2和t2-t3,哪个是饱和区?”

ti~t2是截止区,t2~t3是饱和区。

老师,我终于明白了我70楼的问题。t0到t1肯定是截止区,t1到t2肯定是饱和区,t3到t4肯定是可变电阻区。剩下t2到t3了,由于Vgs电压不变,这段时间是给Cgd充电,算是一个过渡区吧,可以认为是放大区。你觉得我这样理解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