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线可以在走高频信号时不产生天线效应呢?

楼主(2014-07-20):
    现要在一条线上走13.56MHz的信号,但由于一般线接上去会有天线效应,向周围辐射电磁波,对周围电路产生影响,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线可以消除这种天线效应。

网友A:
同轴电缆。

网友B:
只有同轴线,其它双绞线,平行线等都有不同程度发射。

网友C:
问题是你的线有多长?远比波长短就可以用普通导线,否则必须使用同轴电缆。

网友D:
同轴电缆~~~ 升级板,馈管,~~~再升级板,多层馈管,  再升级板, 金属屏蔽盒

网友E:
金顶大堂的回音!…哈

网友F:
注意中心是铜管,而不是铜线。馈管成本高。不易弯曲。

网友G:
LZ问的是走线,应该是PCB上的导线吧?
一般有微带线和带状线,微带线有轻微的辐射,最好加一个屏蔽罩,带状线没有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的线有多长?远比波长短就可以用普通导线,否则必须使用同轴电缆。 ...

我的线长是30cm,由公式:  波长=光速÷频率 ,可以就算出我的高频信号的波长是23m左右,也就是说我的引线的长度只是波长的百分之一左右,不知道天线效应是不是应该可以忽略。在实际的测试中我发现,只有将天线的长度变成5cm左右,才可以没有影响,天线效应比较弱。。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问的是走线,应该是PCB上的导线吧?
一般有微带线和带状线,微带线有轻微的辐射,最好加一个屏蔽罩,带状 ...

不是PCB上的线,是连接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线长是30cm,由公式:  波长=光速÷频率 ,可以就算出我的高频信号的波长是23m左右,也就是说我的引线 ...

百分之一波长已经可以忽略,至于你测试中发现还有影响估计是信号的反射,要加个终端匹配电阻。如果信号是方波则要考虑其高次谐波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分之一波长已经可以忽略,至于你测试中发现还有影响估计是信号的反射,要加个终端匹配电阻。如果信号是 ...

信号时正弦波,但是如何计算这个电阻值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时正弦波,但是如何计算这个电阻值呢?

实验决定,跟前级驱动能力有关,一般取值数百欧姆至数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