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 光耦的问题,6N137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20):
“发的反相电路”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B:
把原理图贴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理图贴过来看看。

不好意思 最近比较忙  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理图贴过来看看。

就是很正常的 输入的波形 当高电平持续8ms时,低电平持续1ms的周期信号,高电平为5V 这样的信号不能反相,但是如果低电平持续时间长的话能够反相 这是为什么

网友D:
你的电阻510欧姆电阻太大 你想3.3-0.7除以510的电流 0.005A这时候二极管就断开了 所以后面的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E:
表征光耦的重要特性就是电流转移比CTR,If/Ic(If是发光二极管的电流,Ic是光敏三极管的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很正常的 输入的波形 当高电平持续8ms时,低电平持续1ms的周期信号,高电平为5V 这样的信号不能反相 ...

是不是CTL哪里有个大电容,这样低电平时间长了,电容放完电,就可以反相了。
还或者是CTL哪里不能流出 5V/510这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