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XC9572QFP10,VCCINT接5V,VCCIO接5V, 而IO口输出高电平只有3.8V,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7-20):
XC9572QFP10,VCCINT接5V,VCCIO接5V, 而IO口输出高电平只有3.8V,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可以测试下其他未带负载的I/O口,是不是驱动能力太弱了。你也可以上拉,再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试下其他未带负载的I/O口,是不是驱动能力太弱了。你也可以上拉,再测试下 ...

多谢,不接负载也是3.8V,不知是哪里设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