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测试】+ 没有液晶屏也能界面显示——VNC

楼主(2014-07-20):
经常在坛子里看到有人说手头没有HDMI接口的液晶屏,或者买了HDMI/DVI不能用,只能用SSH或者COM路通讯打印信息,很不方便,其实使用VNC软件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了解下VNC:
VNC (Virtual Network Computer)是虚拟网络计算机的缩写。VNC 是一款优秀的远程控制工具软件,由著名的 AT&T 的欧洲研究实验室开发的。VNC 是在基于 UNIX 和 Linux 操作系统的免费的开源软件,远程控制能力强大,高效实用,其性能可以和 Windows 和 MAC 中的任何远程控制软件媲美。 在 Linux 中,VNC 包括以下四个命令:vncserver,vncviewer,vncpasswd,和 vncconnect。大多数情况下用户只需要其中的两个命令:vncserver 和 vncviewer。
VNC(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显示系统,也就是说它能将完整的窗口界面通过网络,传输到另一台计算机的屏幕上. Windows服务器中包含的"Terminal Server"、Symantec公司开发的收费软件PCAnywhere、近期流行的Teamviewer、国内的协通XT800(快递通KDT)都是属于这种原理的设计,同时这些软件又在VNC的原理基础上做了各自相应改进,提高了易用性、连通率和可穿透内网(Teamviewer、协通XT800、KDT).

下面讲一下WINDOWS下的VNC使用:

在BBB上安装VNC server 很简单

  • opkg update
  • opkg install x11vnc

在PuTTY的ssh终端中,启动X11vnc-server,格式如下:

  • x11vnc -bg -o %HOME/.x11vnc.log.%VNCDISPLAY -auth /var/run/gdm/auth-for-gdm*/database -display :0  -forever

接上面:

查询下进程:

楼主:
接上面:

查询下进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面: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马上收集汇总

网友B:
正好屏幕不支持hdmi,哈哈试试试试

网友C(2014-08-24):
好贴,省了一大笔资金啊!

网友D:
又是一个好帖 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主出来写写心得啊,VNC显示效果怎么样??
视频播放流畅否,能否像终端显示器一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出来写写心得啊,VNC显示效果怎么样??
视频播放流畅否,能否像终端显示器一样操作?? ...

VNC效果还不错,这个主要看电脑配置吧,毕竟相当于运行两个桌面系统,我的电脑是4G内存的,1G独显,跑起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一个好帖 谢谢分享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VNC效果还不错,这个主要看电脑配置吧,毕竟相当于运行两个桌面系统,我的电脑是4G内存的,1G独显,跑起 ...

恩,谢谢!

网友E:
请教楼主,有没有windows下能显示图形界面的PuTTY?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有没有windows下能显示图形界面的PuTTY?

这个没有吧,putty没见过有图形界面的,windows下也可以用VNC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吧,putty没见过有图形界面的,windows下也可以用VNC

:handshake

网友F(2014-11-01):
VNC始终没有用起来,原因是用opkg update,它老是出错,服务器解析不了?所以系统软件就没法更新。这个还有啥诀窍吗?

网友G:
喜欢图形环境的话,可以配置vnc。掌握了方法也不麻烦。

网友H(2015-01-13):
引用 网友F:
VNC始终没有用起来,原因是用opkg update,它老是出错,服务器解析不了?所以系统软件就没法更新。这个还有 ...

看看源是不是错误了

网友I(2016-07-27):
你好,请问一下,如果在BeagleBone Black上连接USB摄像头,进行图像监控的显示,可以实现吗?用软件可以显示摄像头的视频图像啊